映泰H61MLV2 3.0 内存过了但是有一相CPU供电没出

楼主(2015-11-22):
  这板子之前是别人修过的 拿过来我没注意看直接上电,内存供电芯片直接冒烟了,定了个up1514q回来换上去内存供电出了,但是现在不亮机,测内存smbus都已经过了,但是测到CPU供电有一项供电没出,其他两项都有,测芯片ISL636332脚pvccg没有供电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另外一向应该是显卡供电吧   有的板子好像是跑马之后才有的吧   你把内存去掉插个小喇叭 看看报警吗

网友:
那就查查PVCC供电的来源啊,,某一项也有可能是驱动芯片坏,,你这个可以查查脚位跑线路。

网友:
2l正解啊,可以测关键复位测试点再插个喇叭判断跑马没,

网友:
刷BIOS吧,你测到的CPU供电有一项供电没出可能是集显的供电,有些板没有

网友:
查下pvcc供电来源,外围一般是连接限流电阻和电容工作。

网友:
换供电芯片啊

网友:
换个芯片 或找个图纸查看一下pvccg脚的来源

网友:
跑一下PVCC脚的外围电路能行不?我也是刚涉足维修这一块,不知正不正确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再试试啊

网友:
h61的应该是集显供电吧。。。要跑码过后才有

网友:
没有什么就查什么啊

网友:
显卡供电没出,BIOS,内存和其它相关的电路出问题都能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图片有不?

网友:
集显供电   过内存 之后才出的     跑马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