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版号:DAZQSAMB6F1 REV:F

楼主(2015-11-22):
版号:DAZQSAMB6F1 REV:F
故障:触发到0.2 断电

网友:
刷BIOS 看结果

网友A:
刷了 在说   不行的话 慢慢修

网友B:
供电没出来  修供电吧

网友C:
觉得BIOS问题的,宏基的比较多

网友:
就是,先BIOS,按照简单的先来,实在不行再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 在说   不行的话 慢慢修

刷了BIOS不行,还是上电到0.2掉电,偶尔能上电到0.9几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BIOS问题的,宏基的比较多

是的,论坛说这种现象是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供电没出来  修供电吧

是的,肯定是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刷完BIOS涛声依旧,测量发现CPU供电和集显电压都没出来,于是先从S电压开始查起,+5V 和+3V都正常,量到+5V_S5的时候发现只有3.5V,于是测量S5D只有1.3V左右,正常应该是12V,于是顺藤摸瓜去下PQ56这个分水岭。再测量+5V_S5发现有5V了,那就说明PQ56后面的电路都正常,继续往PQ56前面查,断开PQ28发现,PQ56的第二脚只有1V多,问题就在PQ56第二脚这条线路上了,去下PR150,PR153测量发现两个电阻都是好的,于是果断拆下PQ27和PQ29,发现PQ56的第二脚升到8V左右了,换掉PQ27和PQ29后故障消失。但是换下来的PQ27和PQ29测量又是好的。可能G级对S级有轻微漏电吧。毕竟PR150是1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肯定是电压没有出来。

加油   没供电好修

网友:
缺少电压,触发的瞬间,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我的也是0.2就掉电  在刷BIOS  不知道 行不行

网友:
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看下你的问题   不是 是不是一样  准备量下PQ56

网友:
正好修到一台
按楼主的方法试试看   好了 我再来回帖

网友:
电路问题

网友:
检测全板电感电压 看看是否缺少 如果唯独缺CPU以及集显供电 优先 尝试刷BIOS 或者检测各个条件

网友:
我也在修 这个电脑 我这个可以开起,有时

网友(2016-01-05):
手上有一台也是跑0.2左右掉电,下个BIOS来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BIOS坏了

网友:
是bios 故障吗?我也是同样问题,刷了没用!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0.2掉电。不过是进水了……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以为是BOLS

网友(2016-02-05):
一般是电压没出来,查供电信号

网友:
一般多是电压拉低了 上不去

网友:
我也来试哈

网友(2016-03-06):
明天看看我的是什么是什么情况

网友:
pq56第二脚正常的时候是12伏吗。

网友:
这个是板载CPU吧你这个应该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查查CPU供电或者集显供电

网友:
楼主应该修好板子了

网友:
我的也一样

网友:
BIOS在哪里

网友:
这种是不是供电没有出来哟。可以看看供电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
CPU 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电压没有出来,看哪一个没有电压,修哪一个i哦v

网友:
CPU供电没有吧

网友(2016-04-08):
学习一下,正好遇到一个一样的

网友:
修CPU 供电 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
0.2的电流,跟BIOS有毛关系啊,3vs,5vs出不来就会这样

网友:
我的也在修  但是还没好

网友:
感谢LZ   我的跟你的差不多 0.4掉      5VS 电压偏低  2.多   直接更换Q56 OK    拆下来 是正常的

网友:
十分感谢你

网友(2016-05-15):
南桥虚焊也会开机电流上来一下就掉电~~吹一下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