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AMD板号10330-2 CPU供电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5-11-22):
被别人拆了   没装。。

网友:
手上有这板的说一下  客户在等  。。。。。。。。这机没图啊

网友:
找高清图啊

网友:
没有人么

网友A:
我记得E425不是有图纸或点位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E425不是有图纸或点位的吗?

AMD没有图    点位看不到

网友:
找图纸看看  或点位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没有图    点位看不到

没记错的话他和那个10282的供电芯片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