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海尔雷神TRG150TB-474G500JD图纸一份此机器没有待机

楼主(2015-11-22):
急求海尔雷神TRG150TB-474G500JD图纸一份此机器没有待机。版号为6-71-W35S0-DO4

网友A:
按照常规查吧,这种机器不出35V一般都是3V后极大短路,桥,IO,是重点,大多换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常规查吧,这种机器不出35V一般都是3V后极大短路,桥,IO,是重点,大多换桥就好,

查出来了USB对地短路粗心害死人啊

网友:
一般都是好修的机器,我们人为把它复杂化了

网友A:
顺便说一句,这种机器,下了400元不修!!!!不知道这位仁兄报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句,这种机器,下了400元不修!!!!不知道这位仁兄报了多少钱?

还没有报价淘宝上订不到桥啊他5000块买的至少也得报400+呀

网友:
这机器没过保吧

网友:
没待机的找芯片图纸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