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求助OZ9998BGN去保护的方法!!

楼主(2015-11-22):
                            如题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

网友A:
这个芯片即使去了保护,背光也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即使去了保护,背光也不会亮

是11脚吗,我刚才试了下接个电阻接地。没有亮

网友:
慢慢修吧,不要想着保护,LED很多去保护不起作用的。

网友:
那是要换芯片吗??

网友:
去保护也不失为判断故障点的好方法

网友:
去保护不是优先要考虑的方案,不负责任的人才用这种方法。

网友:
led去保护没用的。修好才行

网友:
为什么要去保护呢 电路中的任何设置都有他存在的必要性 要不就直接省料了  为什么不修他为什么保护呢  对维修这么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