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 ES2C 主板 不跑马

楼主(2015-11-22):
小白求助 技嘉G31M  ES2C  主板 不跑马  CLR  CMOS那里一个脚没有电  求维修思路

网友A:
技嘉主板不跑码的问题很多,从来没听说过要去量COMS一脚的电压的,先量全板电压正常不,复位正不正常,按时序来修,先供电,再时钟再复位吧

网友:
不跑马  电压的有量吗 的正常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不跑码的问题很多,从来没听说过要去量COMS一脚的电压的,先量全板电压正常不,复位正不正常,按时序来 ...

电源拔掉coms那里也没有电  还有块好的主板是有电的

网友:
  又快技嘉G31复位灯闪不跑码 没修好 换了南桥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拔掉coms那里也没有电  还有块好的主板是有电的

我真不清楚你要去量COMS干什么,不装电池这主板都是可以开机的,不装电池也是没有电压的,你现在是要把主板跑码起来,不是说COMS有电压就可以跑码了,还是那句话,先供电,再时钟,再复位,你的主板就修好了

网友:
先简单的再复杂的,先刷BIOS,

网友:
电池那里和触发有关,,,跑码和供电复位有关,,你关注的方面不对,,再慢慢研究下。

网友:
lz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C:
不跑码 按供电  时钟  复位 慢慢查
测完就三板斧
干 IO
拆外设
换时钟
不行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不跑码的问题很多,从来没听说过要去量COMS一脚的电压的,先量全板电压正常不,复位正不正常,按时序来 ...

查了半天  1117中间脚与地短路   这是哪里的短路了?

网友:
难不成是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 按供电  时钟  复位 慢慢查
测完就三板斧

正解,黄兄每次跟我的见解一样

网友:
这样发帖 没人帮的了你   我们都不知道哪里不正常

网友:
没电顺这查下 先看看  技嘉一半BOSS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