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240USB问题

楼主(2015-11-22):
数据对地阻值为0欧姆,怀疑稳压电容击穿了,但是又找不到,是不是直接进了桥了,??求解
DELL

网友:
USB一般是直接到南桥吧,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USB数据线都是直接到南桥的,USB3.0的有的另外有芯片管

网友:
如果数据对地为零 大多是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你们的 答复,我明天给顾客报下价格

网友:
数据对地换桥,供电对地,恭喜送钱的活

网友:
2.0的一般直接进桥,3.0原生的有一组线过电容再进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