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2g 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5-11-22):
进PE有的蓝屏,有的重启,换过内存,故障一样,原装盘安装也是一样蓝屏,错误时mismangaing system ptes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win7吗

网友:
应该是missing option system 吧 , 你打的英文是在看不懂 问问题自己都不认真点

网友:
硬盘的问题多点

网友:
外设排错看看

网友:
在WIN PE环境下也会蓝屏 ,内存问题、散热问题、北桥芯片,以前遇到过一台机子,换过内存、硬盘,检修过主板还是装不了系统,最后询问客户,客户说电脑有过一段时间频繁死机,拿去处理是风扇坏了,后来考虑是CPU长时间高温工作的后遗症,换了CPU立马就好了。在台式机上遇到过,硬盘检测没有任何问题,考虑可能硬盘驱动板有问题,系统怎么装都是蓝屏,最后让客户重新买个硬盘,装上就好了,客户的硬盘留下后,在某宝上弄了块同型号驱动板,换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还有个经验跟楼主说下,如果你要装XP系统,一些笔记本是要把硬盘模式调成IDE模式才可以否则一直蓝屏,如果是预装WIN8的电脑,要先把BIOS里硬盘引导模式改成legacy引导模式才可以装的。

网友:
先测试下硬盘.如果硬盘有数据,你可以用你的硬盘安装系统试下,先不要装驱动

网友:
加焊显卡  或桥试试

网友:
用光盘装试试

网友:
这个主板没有南北桥,4代的CPU,全集成的

网友:
后来也试过,用原盘装WIN8也是不行,根本进不到安装界面,难道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