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不开机 0.65A

楼主(2015-11-22):
三星R429 CPU 供电 0.7A 电源显示0.65A  CPU风扇狂转 EC周边LED灯常亮,求高手解!!!!
在线等!!!!!

网友:
R  看看是不是 点容 问题

网友:
大电容换了没有啊?

网友:
显波器测一下电显卡供电电感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先把大电容换了再测试.也可以加几个330试下

网友:
NEC换了不行查 RTC好的刷 BIOS 检查次序

网友:
不跑吗啊,电压不全吗

网友:
这个机子 没的大电容吧

网友:
三星的BIOS爱坏

网友:
楼主解决没,我这个待机修好后,,也出现跑0.6

网友:
三星 BIOS确实爱坏

网友:
应该是BISO坏了

网友:
说的不完全  没法判断

网友:
不上个图 不知道板是怎样的

网友:
显卡供电,BIOS,大电容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NEC大大电容的,硬盘下面帖子小电容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