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经病一样的SONY vp系列

楼主(2015-11-22):
之前收到一台sony vpecb 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开机电流直上2.多,交还客户,发现装机屏幕不亮,拿回来侧一切条件都正常,由于没有示波器,没去跑码,放了很久,突然有一天想起来,换了个CPU,竟然亮了,,,给同行一点经验,反正我是没遇到过这种

网友A:
这种CPU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吧,一般接到不开机的机子,直接什么都不测先擦擦内存金手指再装上试试,50%的几率奏效

网友B:
嗯,索尼神经病的机器也不少,我手头就一机器,待机、开机都正常,就触发后进系统掉电了

网友:
楼主的运气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CPU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吧,一般接到不开机的机子,直接什么都不测先擦擦内存金手指再装上试试,50%的 ...

我表示能触发过电和内存毛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索尼神经病的机器也不少,我手头就一机器,待机、开机都正常,就触发后进系统掉电了

是滴是滴,索尼的机器都有病

网友:
2a不太懂呢!

网友:
确实惊喜呀 有些还是内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滴是滴,索尼的机器都有病

这个机器后来换桥好了,SJ的桥,搞不懂,集显的机器,居然是桥有问题

网友:
最后是CPU坏了吗

网友:
楼主有没图纸怎么不上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