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是个低电平信号

楼主(2015-11-22):
想问问  RSMRST#是不是低电平信号  SLP_S4/S3是高电平?

网友:
都是3.3V

网友:
正常都是3.3高电平

网友:
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得到维修界男神回复  膜拜

网友A:
已经准备下期给饼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准备下期给饼哥学习

欢迎学习!互相提高

网友:
兄弟,去趟迅维,这都是SO easy。。。。正常都改为高啊

网友:
只能选择远程了

网友:
低电平就复位.前后一起理解

网友:
高电平3.3v,待机正常后由io开漏输出

网友:
其实我也想去基地正规学下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