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来个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5-11-22):
型号:易美逊P971WL
故障:指示灯上电一直一闪一灭,拔掉排线,灯就不闪了,电源板上的电容都换掉了,请问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会影响?
为什么我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就指示灯闪烁,还有其他问题吗?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B:
带不动负载,或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指示灯闪烁,还有其他问题吗?能正常使用吗?

指示灯闪烁,肯定不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不动负载,或屏电路有问题

我也不清楚到底是那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带不起负载的原因

网友:
1117-33换掉试试。

网友:
屏供电负载过流。或者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不行,
屏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此显示器已经修复成功了,是电源板上有颗16V 470UF的电容,超级小的一颗,哪天实在没则,就把它干了,结果好了。

网友:
5V供电不足

网友:
楼主用通用电源板一试便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传张整机图片吗?图片中圈出那个电容,谢谢.

这点小问题,还用得着看图片吗

网友:
小问题 其实 你发现它却不是那么的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点小问题,还用得着看图片吗

那问一下你知道楼主换得电容在何处,有何作用?

网友:
电源板问题,修过,

网友:
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点小问题,还用得着看图片吗

如果你接触过很多电源板,就不会把这个想得这么难.什么地方都不用看,只要你认真的看一看那颗电容的参数.就该想到它是5V组上的滤波电容.一般情况下,5V整流二极管之后,就会有2到3个16V或10V1000UF的电容,再之再经过一个电感,而电感后面就会接有一个16V或10V的470UF或都220UF的小个电容     我想问一下您,见面开关电源初级有16V470UF的小个电容吗(如果是液晶电视电流的是个例外)?如果有我还是应要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