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80花屏 无法装驱动

楼主(2015-11-22):
有张GTX780 出现花屏 红色短横杠  不装驱动可以亮机进系统 装了驱动就进不了系统了 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有为什么上传图片 老是说 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

网友A:
芯片坏了,要换了才会好

网友B:
先刷下BIOS,,再加焊GPU,,,这情况GPU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下BIOS,,再加焊GPU,,,这情况GPU的可能性大点。。。

好的 谢谢哦

网友:
直接搞显卡啊

网友C:
我也有块显示GT630一样装不上驱动,不管怎么装驱动,就是有个感叹号。

网友:
怎么个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块显示GT630一样装不上驱动,不管怎么装驱动,就是有个感叹号。

花屏么 最后搞定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了,要换了才会好

哪里可以换呢

网友:
找芯片级维修店就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屏么 最后搞定了么

倒是不花屏,还没有修好。

网友:
是真卡吗。。。真卡就做bga。。。我遇到好多780的假卡了。。

网友:
780很新的卡阿.现在就过保了吗?

网友:
N卡装上驱动花屏大部分都是核心有问题,修过几张GTX680重植无效,换核心以后OK,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都是重新植株显卡 先 ,直接换的换成本太高了

网友:
能不能上张图片看下

网友:
卡要么卖掉得了,不要动手,要么呢花高价找人修,论坛全是水手,没有真真能修这种卡的人,没有软件没有精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