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hr 3.0 电流1.45不显问题

楼主(2015-11-22):
此机原先是不触发,修复后跑到1.45安不显,电流有跳变,已经换过h65的桥,吹显卡也不亮,可以受关开控制关机。啥问题呢?按道理应该是显卡,不过看论坛的好些朋友说换过显卡也不亮,纠结中,特来求助

网友:
外接亮了吗,测下屏接口看下

网友:
能跳变能上到这电流,显卡的可能性很大,可先刷BIOS。

网友:
量下屏接口    在不行BIOS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不行的话再动显卡。

网友:
显卡换了在说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bios之类的肯定早刷过,外接也是不显的。已经搞定了,但是具体是什么问题,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搞定的过程是这样的,我把显卡焊了一次,还是不亮,我看到一个贴子说要插电池,那就插电池看看,竟然真亮了,愕然!觉得没有理由,之前也是有插电池的,只是没焊显卡。inter芯片组的基本没见过要电池的,那就不管了,好了就装起来,装完又一模一样了,那就又拆出来,发现板上竟然有个小电感,找呀找,显卡边上真掉了一个,在料板上找了个电感焊回去,又亮机了。所以这具体是什么原因,糊涂了.可能还是电感掉了吧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