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本本装上光驱无法启动系统是为何呀?

楼主(2015-11-22):
如题,本本是戴尔M521R-5525。装上光驱无法启动系统,在开机界面走进度条的时候卡死。拆了光驱,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换了不同的系统(win7 win8 win10)都是一样的问题(拆了光驱可以装系统,否则就是同样的问题,在走进度条的时候卡死)。试过外置光驱可以使用,但是内置光驱就用不了。无论是新买的还是旧的。这是为什么呢?什么问题?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进BIOS将光驱屏蔽看看

网友:
查主板光驱接口有无异常

网友:
屏蔽掉内置光区,用外接的。方正现在光区用的很少了

网友:
换过光驱还是一样的话,那应该就是板子问题了,重点查光驱接口部分电路。

网友:
排除光驱本身问题 查下光驱接口有无异常

网友:
查查接口条件呢

网友:
有些机子好像有这情况,直接不给光驱供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