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掉电,拉高PCH_RSMRST#只是权宜之计。另外测试了SUS_PWR_DN_ACK信号。

楼主(2015-11-22):
手里一台N4030,进系统掉电,进pe到出现桌面也掉电。掉电之后待机0.014正常,可以再次开机。进系统或者pe再次掉电。搜索了坛子里的帖子,有刷bios的,有刷ec的,也有说显卡过热,查温控的。检测风扇的供电脚发现每次都是风扇开转后,供电脚电压持续升高,升高到4.几伏就掉电,于是首先怀疑是过热引起的掉电,那就查温控,抓温控出来的过热保护信号PURE_HW_SHUTDOWN#,不论怎么掉电,这个信号都是高电压3.3V.如果是过热保护的话,难道不是拉低这个信号吗?奇怪的是不论怎么掉电这个信号一直都是正常的。顺着这个信号往后找,这个信号控制着待机的3V,5V。监测待机的3V,5V,掉电的时候也一直是正常的。那看来掉电不是这个信号引起的。既然这样,那可能就不是过热保护。经过多次抓波对比信号,发现每次都是PCH_RSMRST#这个信号先变,正常工作是3V,掉电的时候这个信号掉到0,经过4ms,又变高电平3V.既然坛子里有拉高这个信号的先例,那就试试吧。没敢用二极管直接隔离,怕电流大烧了pch,用了个5K左右的电阻限流。也可能不得法吧,还是掉电。没头绪了,还是回头从温控查起吧。监测C3904,C3906,C3908这三个电容两端的电压,C3906,C3908两端的电压基本都是0.1V以下晃动,C3904两端的电压却经常会升高的1.5V左右,在0---1.5V之间晃动,而且到1.5左右会掉电,看来还是显卡温控问题。找到问题就好办了,上BGA,拿下来,植球,再焊上去。开机测试C3904两端的电压,在0--0.4之间晃动了,而且不掉电了。看来还是显卡问题。以后碰到N4030掉电问题,先检测C3904两端的电压吧,不正常就直接做显卡。

发这个帖子的过程中竟然停电4次,差点让我放弃发这个帖子。
另外还用示波器抓了SUS_PWR_DN_ACK这个信号,掉电的时候这个信号会先于PCH_RSMRST#掉电,还以为是SUS_PWR_DN_ACK引起的掉电,费了不少功夫。事实证明这个信号不是pch给EC的电源好信号,断开这个信号仍然能正常上电,当然掉电也是依旧。在时序中这个信号好像并不是必须的。

戴尔N4030,intel芯片组,ATI独显。

网友:
能显的掉电,掉电时间会愈来愈快的,偶尔还不显的,有一大部分为显卡虚焊造成。

网友:
这款机器以前修过,故障是显示就掉电也是加焊显卡就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你要看看显卡的呦

网友:
楼主抓波神功真是牛 学习了

网友A:
楼主加焊显卡先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焊显卡先试试呗

已经修好了。显卡一直不做加焊,都是重新植球。

网友:
显卡温控 ,主要还是显卡虚焊的啊

网友:
这机器我也修到过的  加焊显卡好的  我也人为上拉过RSMRST  用不久

网友(2016-03-03):
是显卡掉点了吧…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我太爱你了,根据你的经验我修好一台电脑。支持楼主。。。。。。感谢楼主。。。。。。楼主太牛B了  但是我修这个机器的PCH_RSMRST#不跳变  C3904这要跳,显卡重植后C3904电压在0V---0.7之间跳变

网友(2016-04-03):
手上有片2修N4030,略过前面修的问题,现在进系统掉电(在马上要进桌面的时候),RSMRST#在S3前掉,POK正常,拉一个3VS过二极管给RSMRST#强制为高电平,进系统正常。不过要屏暗。看到楼主的贴,也去留意了下C3904两端的电压有时在1.4左右波动,换了一片全新显卡后(拆掉自己飞的RSMRST),进系统还是掉电,不过掉电的时间稍晚,可以进到桌面。还在研究中。。。

网友:
dell的这款 显卡和北桥都或多或少有点问题,关键时刻还是要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