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网捷豹,华擎A55ICAFE维修

楼主(2015-11-22):
主板:华擎,擎网捷豹A55Icafe
故障:无CPU供电+复位灯闪
过程:快下班了接到一块同行板说是无CPU供电让我看看,说客户在等。拿到板一看,先打值,电压均无短路。接着上电,发现不跑码,测量各大电压发现CPU供电只有0.12V,想到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也有可能供电芯片本身不良或者虚焊造成的。
        赶时间啊,懒得查了,赶着下班泡妹子了,直接风枪伺候,加焊供电芯片后上电发现电压1.1v有了,但是发现还是不跑码,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在奔腾!没办法继续查,先放个电试试,放电完,咦,跑马了!还没高兴一会儿结果反复跑马重启,重启几次结果直接复位灯一秒五闪的现象!简直想扔垃圾桶了!

        最后还是决定修出来,不能一点困难就放弃。既然放电能跑马,说明故障应该在这一块。查电池3V正常,查跳线1.5V?不正常,重启一下发现跳帽上的电压从3V直线下滑到1.5V,问题就在这了。于是跑线发现连接两个空焊盘,咦,这不是肖特基二极管吗?怎么没有了?想到自己好想有一块这个主板的料板拿来对比,发现的确少了一个肖特基和一个电阻。于是拆了焊过来

然后 。到此维修结束!!!小白记录维修生涯,大神勿喷!

网友:
竟然还有两个图片没上传上来

网友A:
这里肖特基二极管推测起到3.3vsb和cmos电池电压切换输出到跳线帽工作作用,本身掉件推测对应正负级焊盘位置还存在一定阻值大小。

网友B:
楼主不够意思,头排不让我坐。楼主说的跳帽是CMOS的跳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够意思,头排不让我坐。楼主说的跳帽是CMOS的跳帽吗

是的,跳帽电压下滑

网友:
就是所谓的cmos跳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肖特基二极管推测起到3.3vsb和cmos电池电压切换输出到跳线帽工作作用,本身掉件推测对应正负级焊盘位置 ...

是的,肖特基2脚输出到跳线帽

网友:
学习了。维修赚钱不容易。

网友:
这里肖特基2脚相当于本身负级。

网友A:
楼主这里说的放电指的是拿下cmos电池进行吗?

网友:
rtcrst#电压低导致复位灯狂闪

网友:
是的,这里cmos电池提供给跳线帽的工作电压也可以定义为rtcvcc。

网友:
技术确实不错,赞下

网友:
思路清晰,恩不错!!

网友D:
好厉害,,思路清晰,经验丰富,,抽空来点把妹秘籍啊。

网友E:
今天碰到过这张板无CPU供电,直接拒修了,原来加焊CPU供电芯片能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碰到过这张板无CPU供电,直接拒修了,原来加焊CPU供电芯片能好,哈哈

加焊CPU供电芯片能维修好CPU供电过低的问题,我也感到相当的惊奇,如果换是我,也会象版主一样直接拒修。

网友F:
像这样的A55的板子,诊断卡的跑码还可以用吗?

网友F:
在这例中,你修这个CPU供电低的案例实在是太有才了,想请教一下:你所说的反馈电路如果是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这个反馈电压是多少呢?对于CPU供电低的问题,你一般是先加焊芯片的吗?

网友G:
厉害啊  能发现缺件~

网友H:
是不是同行给你挖个坑啊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修的很不错,PS,咱下次不用信纸发帖了行不?太花了

网友:
楼主换件位置标出来说不定就是精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说的放电指的是拿下cmos电池进行吗?

是的,最好再清除一下COMS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啊  能发现缺件~

还好有料板,不然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这例中,你修这个CPU供电低的案例实在是太有才了,想请教一下:你所说的反馈电路如果是出现了问题,一般 ...

一般先查供电,开启和VID组合看正不正常,因为我碰到过几次都是芯片虚焊导致的vcore电压低,所以节约时间直接先加焊试一试,不行再查条件。反馈电压的话,这个要看芯片本身的设计,一般1V左右吧,说的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碰到过这张板无CPU供电,直接拒修了,原来加焊CPU供电芯片能好,哈哈

加焊芯片好过的只碰到过有电压但是过低的情况比如0.4V,完全无电压的还没加焊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这样的A55的板子,诊断卡的跑码还可以用吗?

跑码的确不太一样,因为他最后的代码是9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厉害,,思路清晰,经验丰富,,抽空来点把妹秘籍啊。

哈哈,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如你们所愿哈,换件的位置,昨天拍了但是因为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同行给你挖个坑啊

是啊,还是快下班的时候送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肖特基2脚输出到跳线帽

这里肖特基内部就是两个并联 共阴极的二极管组合,当机器的重启时候,跳线帽上的电压推测是由3.3VSB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