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楼主(2015-11-22):
华硕P8H61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刷BIOS解决!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P8H61-MLX3PLUS R2.rar

网友:
感谢老师的分享,可惜我分不够。

网友A:
除了bios别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有些是内存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B:
是原板备份的还是官网下的BIOS?官网下的刷进去有些没显示

网友:
这个问题 不hi供电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原板备份的还是官网下的BIOS?官网下的刷进去有些没显示

官方的BIOS是CAP格式,据说多出2K出来,用普通烧录器是不能直接刷的,淘宝上好像有支持CAP格式的烧录器,有点小贵

网友(2015-12-25):
刚好一个机子也是这个情况 不是bios问题 真正查找晕呀

网友(2016-02-05):
怎么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bios别的可能性大吗!

也有别的可能性,例如不过内存,或者是缺主板供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有没有华硕P8H61 REV1.00(独立大板)的BIOS啊?麻烦传上来啊,谢谢啦!!!

网友(2017-07-01):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华硕P8H61 REV1.00(独立大板)的BIOS啊?麻烦传上来啊,谢谢啦!!!

我也想要这块板子的.
也是转一下停一下!

希望是bios问题.

网友(2017-10-16):
真的可以吗??

网友(2018-04-08):
我的板子也是一转一停,正需要这个BIOS,谢谢楼主

网友:
这的也是这个板,电压都正常,只是没时钟跟复位信号,刷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