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560P外接

楼主(2015-11-22):
屏幕碎了 不打算换屏直接接显示器用 外接不显怎么办  屏幕还可以看到字的  上半部分现在已经拆了 还是不行

网友A:
外接可能需要切换,换个屏不贵还是换一个吧。不然打算卖掉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可能需要切换,换个屏不贵还是换一个吧。不然打算卖掉也行。

怎样能切过去呢

网友:
做个win7系统 切换 或者更新下显卡驱动

网友:
有些机器不支持外接,有通过FN+XX来控制的,外接来用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分辨率。还是买个屏装好,外接也不方便呀。

网友:
神州的机子外接不一定来的

网友:
不显还能看到字是暗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