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精典故障解析一例

楼主(2015-11-22):
   今天周末刚好有些时间就打算发个帖子把我以前修的一块DELL M5010的板子呈上来,故障虽然不是很难但其中过程及一些维修思路我觉得还是很有参考意义。   这个板子拿到手里的时候现现象不触发,没有出待机3/5V电压,待机电流为0.01A,对于这种现象我们首先就应该考虑待机芯片RT8205的工作条件看是否满足,如图所示:

   要满足有待机电压的条件有二:一是8脚17脚要出线性3/5V电压;二是1脚6脚的EN信号电位不能为低,说到这也许有人要问了,那13脚的EN信号是做什么用的,其实13脚的EN信号就是出线性电压前提条件之一,还有二个就是16脚的VIN与3脚的REF.
   实测发现RT8205的1/6脚电位为低,其它脚位正常那么很明显问题就在这里了,遵循着这条线索找下去发现是EC没有发出3V_5V_EN所以导致复合管PU4604全导通以致把1/6脚电压拉低如图所示

   对于这颗NPCE781BA0DX的EC来说有点意思要想发出3V_5V_EN则必须满足条件有两个:一是供电+KBC_PWR二是南桥发给EC的时钟32.768KHZ;如图:

   实测发现EC时钟正常但供电为0 而EC的供电又是有线性电压+3.3V_RTC_LDO通过一个P管Q3703转换而来而来,在这一点上和很多的EC型号都不同,很多EC都是由线性3.3V直接供电的,但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板子上的EC是很少坏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佩服设计者考量的。如图:

   由图可知要想使P管Q3703正常导通那么D3703这个复合二极管的3脚AC_IN#就必须为低电位可实测却为高电位,继续按这条线索量下去发现AC_IN#是由一颗PQ4502的N管的所控制,而这个管子的基极信号ACAV_IN就是连到充电控制IC PU4501的13脚ACOK信号 如图所示:

    实测发现ACAV_IN信号也就是充电IC的ACOK信号却为低电位这明显不正常,要想使ACOK为高电位则充电IC的第2脚必须有一个正常的侦测电压,到了这里真正的凶手终于浮出了水面原来是ACIN上的一个分压电阻PR4509烧坏了,换上好的电阻后经测机一切正常,哎,累啊!呵呵
     也许有人要问了,为什么ACIN不正常了隔离电压还能过来,呵呵,这个板子的坑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一般型号的主板都是ACIN不正常隔离就无法开启,你们仔细看这个P管的方向就会明白了,它内部的静电保护二极管是正向偏置的状态,G S极之间没有电位差它也一样可以转换电压过去,只不过转换电流小一点而已。如图所示:

网友A:
图片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发贴的时候没传上,又不能修改

网友B:
发帖很多图片看不到,是EC没检测到适配器存在信号,导致3V5V_EN不能产生。时钟应该是EC内置。

网友:
没图纸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发贴的时候没传上,又不能修改

可能是图片大小太大了,超出了上传文件的限制。

网友C:
写的很详细,思路清晰有条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帖很多图片看不到,是EC没检测到适配器存在信号,导致3V5V_EN不能产生。时钟应该是EC内置。

NPCE781BA0DX这颗EC的32.768KHZ时钟是南桥给的,可惜上图没成功

网友D:
上面的图看不到呀!咋回事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图片大小太大了,超出了上传文件的限制。

可以把图纸直接上传上来,需要的可以下载,对着图纸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图纸直接上传上来,需要的可以下载,对着图纸看。

可惜啊,唯一失败的地方就在图片,给人家年贴的人带来了不少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写的很详细,思路清晰有条理。

这么晚了你也还没休息啊,还在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图看不到呀!咋回事儿?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上传了那么多张图就成功了最后一张,又修改删除不了,只有下次有空再发精华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晚了你也还没休息啊,还在修板?

是啊,修不出来,还望大师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啊,唯一失败的地方就在图片,给人家年贴的人带来了不少麻烦。

嗯,是的,不过我已经下载了图纸,可以对着图纸看。

网友E:
没图片看着有点晕

网友:
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小白,看不懂

网友F:
楼主讲的很清楚,细腻, 小白表示看不懂啊~

网友:
动不动就经典,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CE781BA0DX这颗EC的32.768KHZ时钟是南桥给的,可惜上图没成功

有些新塘的EC是内置时钟的,桥发给EC的时钟只是一个EC模块同步的时钟,你可以断开来试验3V5V_EN能不能产生。

网友:
楼主连最基本的板号都不发个,只说Dell m5010.图片也看不到,看得我欲哭无泪

网友:
向楼主学习不错的经验哈

网友:
手上有个这个型号的机器,开机显示一下,就掉到0.5cpu供电都没了,没有头绪!

网友:
挺不错的维修就是少图

网友:
楼主图片没上传成功

网友:
好经验, 先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技术不错压啊

网友:
很多都是ACIN信号没出来导致没有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图片看着有点晕

图片在发贴的时候没传上,可能是太大了

网友:
共同研究,才能提高

网友:
是啊,可惜图片没上传成功

网友A:
慢慢来,维修这个行业熟能生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讲的很清楚,细腻, 小白表示看不懂啊~

主要是没上上传成功图片,下次再补上了

网友:
其实通过体二极管过去的假公共点很容易迷惑人,没发现这一点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维修这个行业熟能生巧

嗯  谢谢

网友:
不触发的,acin好修

网友:
非常不错的帖子,内容很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