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跑码后掉回1.3A

楼主(2015-11-22):
HP DV6 I7跑码后电流上到2.几A掉到1.3A,此时CPU供电由1.15V掉到0.7V,其他供电正常,有时电流上到3.几掉电,CPU供电芯片是NCP6131S,不知什么原因?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查一下总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裸板测得3.多吗 高了吧

网友:
打内存总线数据波看过内存没

网友:
跑到2几电流有点大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3.,几不显显卡短路了

网友:
先刷个blo 打内存波形 换u换内存

网友:
内存应该过了,因为有集显供电0.45V,不知为什么Cpu供电会降低

网友:
显卡加热下看看

网友:
感觉过了内存,显卡有短路

网友:
有没有集显,,集显出来了没

网友:
把显卡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独显显卡断开一样,和显卡没关系,我测了一下,发现Cpu第二项供电上管G级无波形,其他两项正常,少一相供电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还是BIOS不对

网友:
显卡空焊了!加显卡吧

网友:
看电流的点像是显卡,你打下显卡的偶合电容

网友:
什么芯片组,有没有刷个程序

网友: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刷BIOS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