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拔掉MOS电池可以开机,装上按开关无反应简单修

楼主(2015-11-22):
虽然没有当上班长,也没有人选我当班长,板子还是要修,钱还是要赚,只要努力我也会成为一个高手,拿来板子拆开一看没有修过,以前修过待机通病,直接查条件待机,复位,LID  RSMRSRT都正常,上电按开关无反应,测试开关到EC到南桥的PWRBTN有发出在测试SLP到EC没有发出,在查南桥条件RTCRST ,SRTCRST,INTVRNEN,32.768,都正常这个机进个水,习惯性清楚COMS,拔掉上电了,心想这他娘的钱这么好赚,装上电池按开关以为好了,还是老样子,再拔掉电池上电又自动触发显示,此时整理了下小白的思绪,心想,既然COMS电池没有装能上电,说明没有保存BIOS设置,不用EC发出信号,南桥自动发出SLP.准备换南桥,心想南桥坏的几率很小,再仔细查查EC到南桥这个信号到底进南桥没,有木断线,在论坛下了图纸PWRBTN到南桥经过一个R169电阻进南桥,找了点位,按开关发觉EC这边有101跳变,测试R169一直为高,直接从EC飞线解决,加点分,谢谢

post_deleted

网友:
楼主细心没误杀桥,所见查信号要查到点。

网友:
要是没点位就麻烦了

网友:
这故障只听说过。。到现在都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 这个我以前也遇到过 没解决

网友A:
该换桥的你都不换桥。你是该毕业了

网友:
有图 有点位幸福的修机啊

网友B:
楼主 是那个R169电阻损坏,信号没过去吗?

网友C:
如果不飞线应该怎么办?查R169?本身,或与R169相连元件?

网友:
谢谢楼主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换桥的你都不换桥。你是该毕业了

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任性,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是那个R169电阻损坏,信号没过去吗?

从楼主描述的信息,可以看出是ec发给南桥的高低高跳变断线了,导致南桥没收到上电请求,为了省时间所以从ec飞线到r169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飞线应该怎么办?查R169?本身,或与R169相连元件?

不飞线就从r169跑线到ec的pwrbtn#脚了,可能板层断线没那么明显找到。

网友:
手上有一个ibm t500也是不装电池自动触发,可以亮,按开机键不亮!

网友:
对RTC相当熟悉,经典1

网友:
查得仔细 要不肯定干桥了

网友:
思路真清晰,

网友D:
图纸标识应该是直连的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 ,佩服

网友:
学习了 技术不错压啊

网友:
AVECES HA TOCADO DE LA MISMA FORMA,,,JJAJAJAJ

网友E:
是按下开关后EC这边有跳变,而R169是一直处于高,不跳变吗
厚德戴牧
是的,本来打算换桥的,心想进过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标识应该是直连的
是从EC那边到这个电阻断线的,可能楼主没表达清楚,

网友:
搞维修天天遇到新到新问题,每一台本本问题都不一样,楼主修好了就是好样的,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到时多断线我好没有遇到过 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经验了,多谢分享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一般不明显我都不愿意换桥,除非通病什么的

网友:
BIOS和EC倒底什么关系?还有南桥?

网友:
华仔现在是厉害了

网友:
点位图啊 好东西啊 有这个修方便多了

网友:
差不多,修到过RSMRST断线的,跟这个故障一样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也很细心发现断线了,顶起。

网友:
看完之后可想而知楼主对理论的熟悉程度,请问你是实地的学员吗

网友:
见过情况相反的故障,这个情况的故障很少见。

网友:
又捡着钱了

网友:
从楼主描述的信息,可以看出是ec发给南桥的高低高跳变断线了,导致南桥没收到上电请求,为了省时间所以从ec飞线到r169电阻。
但是楼主我想知道COMS上与不上这个故障有没有联系呢? 求学习~

网友:
没当上班长,既然这么细心,建议副班长的位置给你留着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断线了那电阻直连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给你加分。

网友:
这个问题没修过

网友:
不错哦,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按时序来

网友:
对RTC相当熟悉

网友:
人才呀,可喜可贺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虚心学习了

网友:
维修最后不要轻易去干桥 要查明了心里有底在去干

网友:
这个故障还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直接秒杀了

网友:
学习了 一见图纸 头就疼

网友:
有思路还是好修板,在加上有点位图更好了

网友:
楼主 对 信号的掌握完全掌握于心,一击秒杀!!

网友:
楼主技术很6 啊,值得学习

网友:
虽然没有当上班长,也没有人选我当班长,板子还是要修,钱还是要赚,只要努力我也会成为一个高手,拿来板子拆开一看没有修过,以前修过待机通病,直接查条件待机,复位,LID  RSMRSRT都正常,上电按开关无反应,测试开关到EC到南桥的PWRBTN有发出在测试SLP到EC没有发出,在查南桥条件RTCRST ,SRTCRST,INTVRNEN,32.768,都正常这个机进个水,习惯性清楚COMS,拔掉上电了,心想这他娘的钱这么好赚,装上电池按开关以为好了,还是老样子,再拔掉电池上电又自动触发显示,此时整理了下小白的思绪,心想,既然COMS电池没有装能上电,说明没有保存BIOS设置,不用EC发出信号,南桥自动发出SLP.准备换南桥,心想南桥坏的几率很小,再仔细查查EC到南桥这个信号到底进南桥没,有木断线,在论坛下了图纸PWRBTN到南桥经过一个R169电阻进南桥,找了点位,按开关发觉EC这边有101跳变,测试R169一直为高,直接从EC飞线解决,加点分,谢谢

网友:
我昨晚修到一个没LID信号的

网友:
秒杀机了   楼主思路不错 直接找到故障源头

网友:
看上去像是小问题,其实不好修。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都没见过 长知识了

网友:
搂住真神人也!!!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我遇到的一个  怎么刷ECBIOS 好了呢

网友:
思路清晰,没有直接搞南桥,学习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咱们好好学学

网友:
飞的这根线好长。。。。。万一碰到不该碰的点肿么办。。。

网友:
电阻坏了,其实你没按时序走,按时序走测完开关就到ec-SB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点位,修起来事半功倍,技术也相当不错,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飞先只能慢慢跑EC和R169之间的线,这个很麻烦,直接飞线来的更效率

哦,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脑子真聪明,会判断问题,我遇到就不会往下想,会走弯路。

网友:
真牛逼,善于分析,不是拿过来就干桥什么的

网友:
学习啦!!!喜欢飞线

网友:
不错,待机很溜。这故障之前也遇到过,没图纸,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班长修得不错

网友:
很好,下次不仅仅 是查开关这边有跳变的电压,也要看它有没有给南桥啊。

网友:
呵呵,也太简单,有图有真相还是给赞吧

网友:
请问到底是电阻断还是板层线断?

网友:
思路太好了,不错

网友:
开机电路,ec条件

网友:
要是我有可能就干桥了,楼主细心啊

网友:
以前也遇见一台这样的故障,没有点位,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相连原件,最后放弃了。楼主修的饿不错。

网友:
细心是最重要的

网友:
联想的机子经常有coms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我从修笔记本开始还有修到过,现在看看你的帖子取取经!

网友:
下次不仅仅 是查开关这边有跳变的电压,也要看它有没有给南桥

网友:
思路真清晰,维修厉害 我还是小白

网友:
B460一身的毛病

网友:
这故障只听说过。。到现在都还没有碰到

网友:
楼主可能又没表达清楚,我觉得这种情况无非有两种:一个是EC到南桥的开启断线了导致难道收不到EC的开启。第二就是这个机子的通病BIOS坏了导致EC没有发出开启。

网友:
只能说学习了,呵呵

网友:
兄弟 这点位图 你也有   上传上来 给兄弟们分享下呗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
不错,这也是自己维修的经验。

网友:
还是有点图好,赞一个!

网友:
很好的经验,很实用,这个机器修的多,应该能用上吧

网友:
飞这么远,0欧电阻直连不就好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爱坏电阻,你运气真不错。送上几分!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思绪,图纸。点位图的结合。这正是一个高手必备的条件  楼主加油

网友:
标识应该是直连的

网友:
飞线还是要用胶带贴一下

网友:
不错  挺细心的。。是EC到PWRBTN进桥这个信号断线了吧

网友:
思路清晰,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网友:
细心好经验

网友:
通病多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飞先只能慢慢跑EC和R169之间的线,这个很麻烦,直接飞线来的更效率

向钱看,向厚赚,时间宝贵,没有时间去研究到底哪里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按下开关后EC这边有跳变,而R169是一直处于高,不跳变吗

是的,本来打算换桥的,心想进过水

网友:
神了 这机器还有点图真知道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加分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是我就把南桥EC换了再说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G:
楼主用的宏盛电源   带按钮的用着咋样?

网友:
飞了这么长一条

网友:
换桥故障,飞线解决。不错的思路

网友:
楼主经验很强大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宏盛电源   带按钮的用着咋样?

还可以,目前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
点位 图怎么看。

网友:
不同的点位图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实地的点位图都是配有简单的说明的啊

网友:
这种只要图纸点位在手就好修   楼主的思路还是蛮熟的咧

网友:
“心想,既然COMS电池没有装能上电,说明没有保存BIOS设置,不用EC发出信号,南桥自动发出SLP”

这才是亮点呀。。。

网友:
我去   要是没有想到的话就要误杀南桥了

网友:
感谢分享 避免走弯路

网友:
思路清楚,判断准确。

网友:
果断是高手,观察细致入微

网友:
额 这个漆包线应该不需要贴胶纸啊 还是贴的有什么深意

网友:
没看明白,这和装不装电池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不错不错,维修就是要细心,千万别随便拆,故障扩大化费时费力,收不到钱。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就是桥没有收到请求上电信号 能自动上电显示 首先就能排除桥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桥有一次躲过一劫,一根小小的飞线就解决了高手啊

网友:
触发南桥的信号断线了

网友:
碰到 台式 机 这种 问题的 还没 找到 原因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是PWRBTN断线?

网友:
我的B460是掉电,也折腾了几天

网友:
思路清晰  一起进步

网友:
那个线处理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