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掉电。。。

楼主(2015-11-22):
今天收到台神舟A460P的机子。。I5独显。。。板号 SWH  接电源到1.05A左右掉电。。。心想NEC???秒杀的节奏。。马上拆机一看。。说好的大电容呢???裸板打一遍阻值全都正常。。通电量集显供电没出没跑码。。。。BIOS也刷过了。。。折腾了一个下午都没整出个所以然来。。请问下各位大神。。这故障那一块的问题。。这机子没出集显供电会掉电吗???还是掉电引起的不跑码??

网友:
附上图纸点位。。。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神舟A460P 图纸 点位图.rar

A460P

网友A:
6系集显供电过内存后才出,不上内存掉吗?刷BIOS,CPU供电出来了没有?查H_PWRGOOD/PM_DRAM_PWRGD出来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系集显供电过内存后才出,不上内存掉吗?刷BIOS,CPU供电出来了没有?查H_PWRGOOD/PM_DRAM_PWRGD出来了没 ...

不上内存一样掉。。。BIOS刷过了。。CPU  X显卡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没跑码考虑下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内存一样掉。。。BIOS刷过了。。CPU  X显卡供电都出来了。。

我现在是先修掉电还是先修集显供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系集显供电过内存后才出,不上内存掉吗?刷BIOS,CPU供电出来了没有?查H_PWRGOOD/PM_DRAM_PWRGD出来了没 ...

我现在是先修掉电还是先修集显供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先修掉电还是先修集显供电啊??

上不上内存电流一样是没过内存掉电,BIOS刷过,假焊一下桥试试观察电流变化。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吹过桥了。。。

网友C:
缺电压查查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不上内存电流一样是没过内存掉电,BIOS刷过,假焊一下桥试试观察电流变化。查内存工作条件。

谢谢大神。。。明天我先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电压查查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除了集显供电其他的都出来了。。

网友:
注意下各PG经过的与门,是不是哪个PG没有。

网友D:
按理HM55出了CPU电就会出集显电.要不换个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理HM55出了CPU电就会出集显电.要不换个u试下

这板子是HM65的。。。

网友:
同意13楼,看PG都出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理HM55出了CPU电就会出集显电.要不换个u试下

换过cpu了的 。。。

网友:
加焊桥。。。故障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u14    这个5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