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电源维修

楼主(2015-11-22):
爱国者ATX-335P4电源做工不错,很重,EMI电路齐全。待机正常,短接绿黑呲地一声向,没动静。检测短接绿黑后7500的4脚电压没有拉低,应该是保护了。测量12V输出对地短路。换掉12V整流管F16C20C,电源修好。

不能再玩了 -5

网友:
言简意明..

网友A:
楼主传张图片,看一下此电源的做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传张图片,看一下此电源的做工如何?.....

昨天少装两个螺丝,今天正好拆开拍几张图片。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PFC电感都是真的。

网友:
LZ真幸运,最不好修的是保护电路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FC电感都是真的。

是怎么看出来的?.....我看也是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看出来的?.....我看也是真的

去掉PFC电感,PCB板上两个接头如果是通的,百分之百就是假的

网友E:
最好将辅助电源的12V的滤波电解以及功率管的基极的小电解也都检查一遍或者直接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看出来的?.....我看也是真的

PFC的骨架是一次成型的.....所以是真的PF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最好将辅助电源的12V的滤波电解以及功率管的基极的小电解也都检查一遍或者直接换新的。

如果功率管基极电解电容有问题首先应该烧功率管,不可能直接烧整流管。整流管和功率管之间有变压器作为缓冲,离得远了。

网友:
这个电源里面好脏,需要清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PFC电感,PCB板上两个接头如果是通的,百分之百就是假的

同意,需要指出的是PFC的两条引线如果是同一种颜色,有可能就是假PF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功率管基极电解电容有问题首先应该烧功率管,不可能直接烧整流管。整流管和功率管之间有变压器作为缓 ...

支持一下,说的有道理.....

网友F:
有些年头的宝贝了,电容老化,坏和灰尘多,厚是对电子产品的随时,致命伤害,

用了5年以上的,值得一修的宝贝,重要的电容我都是先一次换完,再修具体损坏的地方,省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PFC电感,PCB板上两个接头如果是通的,百分之百就是假的

楼主的方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年头的宝贝了,电容老化,坏和灰尘多,厚是对电子产品的随时,致命伤害,

用了5年以上的,值得一修 ...

成本有点高,给自己修还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才学完高压,后边还没学,先收藏一下!

网友G:
最不好修的是保护电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不好修的是保护电路部分

支持一下,确实如此.....

网友:
12V整流管损坏的极少见!

网友:
真幸运,最不好修的是保护电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