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例g41维修

楼主(2015-11-22):
神舟g41故障:开机不跑码
开机直接档DB,能复位,测内存与桥供电正常。总线供电为0.9(故障锁定,正常为1.2V),此供电为lm358提供,由3脚经2.5V分压得到,测得3脚电压为0.9,毫不犹豫更换分压电阻,结果测得电压为0.45V,这下奇怪,提下LM358芯片电压恢复为1.2V,更换lm358,测得总线电压为1.5V(过高)明显反馈有问题,更换lm358 与2脚相连的反馈电阻,总线恢复为1.2V 此板修复。
foxconn41mxe-v
故障:诊断卡档03开机掉电(有时多触发几次能上电跑码不掉电)

此主板IO为it8720f ,直接上电测量71脚slp3电压正常,断电时3.3v降到了0V,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测量72脚(pwr_btn)电压为0v,断电后测得电压为1.4v左右,明显不正常,跑线得知72直接进入南桥,锁定IO后更换,此板修复

由于匆忙所以没拍照

网友A:
过程好简洁,,这么秒板的节奏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程好简洁,,这么秒板的节奏啊,,厉害。

思绪没分岔!秒了

网友B:
这里io 8720f本身72脚正常在主板断电期间,工作电压推测为3.3v左右。

网友C:
神舟g41故障:开机不跑码
开机直接档DB,能复位,测内存与桥供电正常。总线供电为0.9(故障锁定,正常为1.2V),此供电为lm358提供,由3脚经2.5V分压得到,测得3脚电压为0.9,毫不犹豫更换分压电阻,结果测得电压为0.45V,这下奇怪,提下LM358芯片电压恢复为1.2V,更换lm358,测得总线电压为1.5V(过高)明显反馈有问题,更换lm358 与2脚相连的反馈电阻,总线恢复为1.2V 此板修复

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第一:由由3脚经2.5V分压得到,是不是总线的正相电压一般是2.5V分压?

                                     第二:测量得脚3脚的电压是0.9V,正常的电压是不是1.2V的,如果是的话,正相的电压与输出的电压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正相的电压等于输出的电压?
                                  第三:你更换LM358之后,总线电压升高到1。5V,你说这是反馈电阻出现了问题,你如何确定与2脚相连的电阻的阻值?上面有标号吗?还是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io 8720f本身72脚正常在主板断电期间,工作电压推测为3.3v左右。

这个时候的这个引脚的工作电压不用推测吧,就应当是3.3

网友D:
运气好啊,有时候南桥拉低了此电压,也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舟g41故障:开机不跑码
开机直接档DB,能复位,测内存与桥供电正常。总线供电为0.9(故障锁定,正常为1. ...

第一个回答总线正向输入电压不一定是2.5V分压,这个要看主板图纸才知道。第二个回答LM358本身3脚工作电压应该就是2.5V基准参考值,即正常电压为1.25V左右,正向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在这里成正比关系,正向输入电压你可以理解成等于2.5V基准电压,第三个回答这里更换LM358总线电压升高到1.5V,说明LM358 1脚输出电压也存在异常情况,可能这时候总线供电MOS管处于完全饱和导通状态,确定2脚相连的电阻的阻值可以通过本身上面的数字标号来进行计算判断,并比一定要靠来看图纸所知道。

网友E:
速度简洁  这才是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舟g41故障:开机不跑码
开机直接档DB,能复位,测内存与桥供电正常。总线供电为0.9(故障锁定,正常为1. ...

2脚测得是1.2V,开关管与2脚相连就只有一个电阻,一端是1.5v,另一端是1.2v,只能说电阻变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运气好啊,有时候南桥拉低了此电压,也会啊

71脚是IO发出给桥的,桥坏一般会拉低slp3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速度简洁  这才是修板

只要思绪正确,都算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71脚是IO发出给桥的,桥坏一般会拉低slp3

对啊是io发给桥的,假设桥短路了,还不是要把这个信号拉低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啊是io发给桥的,假设桥短路了,还不是要把这个信号拉低吗,

如果短路对地阻打一下就知道了!实际打阻值有5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短路对地阻打一下就知道了!实际打阻值有500以上

哦,对,是我大意了,谢谢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是io发给桥的,假设桥短路了,还不是要把这个信号拉低吗,

71脚SLP S3信号是南桥发送给IO芯片对引脚工作的,桥内部短路的话,也会导致71脚一直工作处于低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