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硬盘初始化后数据恢复,谢谢!

楼主(2015-11-22):
我的电脑硬盘连接电脑显示磁盘1未初始化未分配,我点击了初始化,请问怎样恢复硬盘里的数据,主要是照片,还能恢复吗?那些方法和软件可以恢复,请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现在不要在硬盘里写入其他东西,用U盘做一个U启动,进入WIN PE系统,一般的U启动都会带一个DiskGenius分区工具,DiskGenius里可以看见你格式化过的硬盘,选中后在选项里面找到“恢复文件”的功能就可以做简单的恢复了,存的时间比较长的文件容易找回并且能保持完整,一般没有覆盖写入过的文件都是比较容易找回的,

网友:
如果不会用 度娘上搜“diskgenius数据恢复”有详细教程,

网友:
直接下载一个数据恢复软件应该可以弄出来

网友:
远程手工10分钟内搞定 300元   原盘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要在硬盘里写入其他东西,用U盘做一个U启动,进入WIN PE系统,一般的U启动都会带一个DiskGenius分区 ...

谢谢!我今天用diskgenius选择数据恢复,显示读扇区错误,然后就显示正在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要在硬盘里写入其他东西,用U盘做一个U启动,进入WIN PE系统,一般的U启动都会带一个DiskGenius分区 ...

谢谢您的回答,我今天用diskgenius点击数据恢复,显示读扇区错误,现在正在停止。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看来有坏道了

网友:
有物理坏道的话就不好搞了,多试几个恢复软件,不行找专业维修公司。

网友:
下载一个数据恢复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