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5-11-22):
长城M9WJU显示器通电了屏幕指示灯都不亮,显示器处于不工作状态,换了块驱动板后屏幕点亮了但是指示灯不亮按键无反应不显示图像,后续应该怎么弄求大神指点

网友:
是换的原装的驱动板吗 还是自己改的

网友:
旧的板子,测试是好的

网友:
检查按键 电路!  看下是什么失效了!

网友:
你的是同型号代换吗,如果不是那当然不受控啦

网友:
只剩下按键的问题了,看一 z开头的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