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不出CPU电压的注意了

楼主(2015-11-23):
太幸运了今天还活着写这东东,因为早上7点40分广东徐闻县发生3.9级地震海口城区有震感,如是大地震估计拜拜了。所以人活着就多奉献!
话归正题:
联想V460(I5独显)上电大端,经验告诉我铁盒上管若的祸。拆机后测公共端对地值45二极体,目测一遍没有进水也没烧焦的可疑地方,最后集中到那两个铁王八上管,先看下图吧
仔细观察发现U36有轻微变色,不知是好是坏,先来个烧鸡法吧。把1V的电压接到公共端电流显示0.7A,这时测下管铁盒电压有0.8V同时U36有微热,证明上管挂了,直接奸了U36完后看到里面的一个焊点焦了,为了除根立马换掉U36和U37两个上管,完后测公共对地值正常,上下管G极没有短路,上电电流跑到0.7A停止,测没有CPU电压,对地值正常,心凉了啊!难道CPU供电芯片或CPU挂了,一代U多的是换上去还是一样,再干掉供电芯片ISL62882C,找没有ISL62882C只有新的ISL62882,代换上去也是一个鸟样,论坛上有的不能代换,有的说可以代换,真乱!!想了下,板上装的是62882C,图纸上是62882应该是可以代换的,也许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再换了一个星星还是那个星星,这时死心了。

    开始迷惘、失落、撞墙、抠鼻怎么整都不出CPU供电,芯片16脚19V正常,15脚25脚5V正常,38脚3.3V正常,周围及反馈都查不出问题所在,四个铁盒全换新也一样,整了一天还有半小时就下班了,猛喝几口水盯着那四个棺材铁盒,有了新发现:
两个下管盒上的第1脚标识盒板子上的标识不对,不会是我装反吧,四个棺材铁盒拆装的时候没有注意方向,
四个管子全部拆掉,发现下管安装正确,上管安装错误,观察铁上管里头有两个焊点一大一小,对应焊盘上一大一小焊上,完后上电CPU电压完美输出1.1V,电流跑1.3A后显示正常。

体会:给我走的弯路一是板子印刷错误,二是拆装不够细心,希望同行们注意了。
写得不好勿喷,加分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晚安!

网友:
修机就是要细心啊,就像我昨天的万用表笔坏了,短路了量来阻值是正常的,害的走了一段弯路

网友:
这个会装反你也是人材好在不扩大,装错低下焊点对不上的阿

网友:
最讨厌换龟壳了,难焊得要死

网友:
其实还是挺好分的    焊的时候多看两眼

网友:
楼主,那个三角形是龟壳管的第一脚吗?

网友:
这都能装反?

网友:
如果修过几次应该都不会搞错的吧  两个点都不一样的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粗心走了弯路,还好发现了,要不换到别家捡便宜了

网友:
这个管子买了10对,只用了2对,没生意啊

网友:
你也证明了,芯片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个错误以后会注意的,谢谢分享

网友:
呵呵 ,幸好发信了

网友:
这个错误以值得注意,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猪分享,,, 就是错字太多

网友:
维修有风险 修板需谨慎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