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G移动硬盘不认盘,BIOS下不认,有图有声音,请高手进来

楼主(2015-11-23):
西部数据移动硬盘一直都用得很好,突然出现不认盘;因数据有些重要,期待修复方法;这里高手很多,请各位指教,非常谢谢。自己能修就修,开盘处理是后招。
1. 移动硬盘信息:
WD3200BEVT, 板号:2060-701499-005 Rev P12. 基本排除电路板问题,接上电源后(连USB或者直接连台式机SATA线)能感觉到盘体在转动(不转应该是电路板问题);
     还专门淘宝买了个一样的硬盘电路板,开始以为电路板问题,应该搞错了。
3. 打开移动硬盘盒,拆掉USB转接头,当SATA从盘连接到台式机后开机。
    3.1 请看图片,BIOS读不出盘的具体类型信息,而且竟然是0MB.
    3.2 继续执行进入windows系统
无法进入蓝屏0x7F错误。怕一个好SATA盘(台式机系统盘)和一个坏盘(本次问题盘)在一起出问题;
           用另外一个WD500G移动硬盘做WinPE引导进系统,快进系统时候依然蓝屏
0x7F错误。拆下问题盘,进windows/WinPE系统没问题。

4. 请听盘体声音(http://pan.baidu.com/s/1jGq9yJW), 不管是USB连接还是SATA线连接开始都是这种声音也挺规律,后面就不转了没声音;不知道是否磁头坏了,如果磁头坏了,要修就只有开盘了。如果不是,是否刷固件可以解决?
很久没有搞硬盘,看了一些网上资料,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换板,换ROM了没有呢?

网友:
盘体在转,换板子没用吧?这个板子的ROM是集成的,淘宝卖家说集成在主控芯片里面(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卡磁头的样子     之前我碰见过卡磁头情况突然不认 开盘后也用吧了多久

网友:
BIOS是集成在主芯片内的,如果卡碰头,可能没得搞了,开盘,至于更新固件,可以一试,但不知更新后会不会还有数据,这个不懂了

网友:
如果是磁头坏了的话,必须开盘

网友:
换板必须要换rom芯片的

网友:
没弄过  基本直接换

网友:
应该是磁头卡主了

网友:
磁头坏了的话,必须开盘

网友A:
如果不需要数据,可用WDR5.3(论坛有下载),死马当活马医了,网上教程很多。。

网友:
求开盘的教程,没看过,谁提供个

网友:
准备开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数据,可用WDR5.3(论坛有下载),死马当活马医了,网上教程很多。。

谢谢,有时间尝试下。

网友B:
多谢各位的意见,网上看到对付卡磁头的奇葩的方法:1,冰箱冻几个小时或者一个晚上,再连接看是否可行。2,洗澡后卫生间内开盘。有时间尝试下。

网友:
是磁头出问题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各位的意见,网上看到对付卡磁头的奇葩的方法:1,冰箱冻几个小时或者一个晚上,再连接看是否可行。2, ...

要数据千万不要自己开,要不你有钱到时人家也未必救得回来了,要数据你不能做:刷固件,二,开盘,三,如果响声很大,不要再通电,免得扩大故障.按你说的,你这个可能有头坏了,要开盘换头适配固件.没专业工具你是搞不了的.有些钱是要给别人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谢各位的意见,网上看到对付卡磁头的奇葩的方法:1,冰箱冻几个小时或者一个晚上,再连接看是否可行。2, ...

在湿气大的环境开盘,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数据千万不要自己开,要不你有钱到时人家也未必救得回来了,要数据你不能做:刷固件,二,开盘,三,如果响声 ...

谢谢回复,应该磁头坏了或者卡住了;后面找专业开盘无尘环境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湿气大的环境开盘,这是为什么?

洗澡后等会湿气散掉,可以创造小段时间的无尘环境。但是看脸的吧,运气不好盘子gameov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湿气大的环境开盘,这是为什么?

无尘环境下开盘

网友:
应该是磁头有问题了,开盘了修了也用不了多长,不划算.

网友:
问题解决木有,求分享

网友:
那两个方法还真够奇葩的

网友:
BIOS集成在主控芯片里面

网友E:
wd elements 1T win7下认盘但是无法读取数据 拷贝数据就掉盘 如何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wd elements 1T win7下认盘但是无法读取数据 拷贝数据就掉盘 如何解决

有头不行了.要数据的找人开盘换头,不过这个价格是很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头不行了.要数据的找人开盘换头,不过这个价格是很高的

不会吧 这个硬盘使用100小时都还没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 这个硬盘使用100小时都还没到呢

这和使用多久没直接联系.供电不良或者摔过都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和使用多久没直接联系.供电不良或者摔过都会这样...

也是  谢谢了

网友:
BIOS是集成在主芯片内的

网友:
只有开盘维修了。

网友:
把ROM备份出来 ,,写到新板上

网友:
我手上也有好几个这样的盘,有经验的大神们请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