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映泰g31-m7te奇怪问题

楼主(2015-11-23):
今天收到主板映泰g31-m7te,故障是一插上电风扇就转但是转很慢,但是其他没有工作,按下开关风扇转的很快也能进入系统,一切都正常,关机风扇还是转,我认为是风扇电路出了问题,这个主板有电路图,看图以下 先测一下风扇jcfan1各脚在待机时的电压发现3脚在待机时就有5v不正常,这就是导致待机慢转的原因,找到原因又有电路图那么简便了阿。。一条线去io一条去12v,io现在还没有工作所以不可能的,所查12v有没有跟待机5v相联电路,查查阿查到了以图 如果pd4坏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分析一下电路原理,正常时待机5V_DUAL经过pd2给cpu芯片供电pd4正常时不能导通,不正常时待机5V_DUAL经过pd2和pd4(两边导通就是坏)给jcfan1插针3脚供电所以待机时风扇慢转原因,当开机时12v输出正常时顶住待机5v所以风扇又转快原因。拆pd4测正反对测都是235欧左右不正常,换pd4正常。换好以图

网友A:
这个风扇的电路的供电既然有12V的供电,为什么还要5V的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扇的电路的供电既然有12V的供电,为什么还要5V的供电呢?

仔细看清楚,风扇的供电脚是第2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扇的电路的供电既然有12V的供电,为什么还要5V的供电呢?

2脚是风扇的转速控制,Q60 VCC5是钳位作用,不是供电

网友:
楼主犯了严重错误q60是钳位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脚是风扇的转速控制,Q60 VCC5是钳位作用,不是供电

是的,钳位二极管同时起到防静电保护作用,

网友:
pd4在这里坏好像是通病,即主板待机状态诊断卡12V指示灯会处于微亮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钳位二极管同时起到防静电保护作用,

q60是钳位我知,你认真看帖子,我说是待机供电不是开机后5v。。

网友:
理论功底扎实啊!

网友:
嵌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E:
风扇是怎么控制转速的啊

网友:
嵌位就是将某一点的电位固定在不超过某一数值
一般用二极来实现,当电压高于某一点时,二极管正向导通,降低电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风扇是怎么控制转速的啊

这里推测是通过2脚连接三极管控制12V工作电流大小就能实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里推测是通过2脚连接三极管控制12V工作电流大小就能实现了。

控制电压还是电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控制电压还是电流哦

三极管工作性质一般是控制输出电流的。

网友:
学习了

neco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凤城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上高手,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q60是钳位我知,你认真看帖子,我说是待机供电不是开机后5v。。

弱弱的问下 lz     为啥主板一通电  5v 风扇那边就开始 工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下 lz     为啥主板一通电  5v 风扇那边就开始 工作了!

这里故障待机供电5VSB与12V电压串路导致的风扇一插电风扇就开始工作,你没有仔细看清楚标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里故障待机供电5VSB与12V电压串路导致的风扇一插电风扇就开始工作,你没有仔细看清楚标题。

一条线去io一条去12v,io现在还没有工作所以不可能的,所查12v有没有跟待机5v相联电路,
我又看了一遍、..
我想是pq4  损坏 导致的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这个通病呀很早以前好像看过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条线去io一条去12v,io现在还没有工作所以不可能的,所查12v有没有跟待机5v相联电路,
我又看了一遍、. ...

这里风扇转速控制推测是由IO芯片对应引脚内部电路工作完成的,最后故障是PD4软击穿导致的。

网友:
这是映泰的通病。12V串路导致风扇转。插上诊断卡就可以看到插上电或者关机了12V的灯会亮。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一个奇葩的故障

网友:
请问映泰的电路图一般从何处得到

网友:
前面5v是信号的,后面是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