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460 掉电维修

楼主(2015-11-23):
昨天碰到一个联想  B460  会不定时 关机, 开始 还以为是温度 问题,开始先把机器风扇清理下了。, OK 在次 开机测试 不到5分钟 , 继续关机,换了CPU  和内存  故障 依旧,直接上论坛 看看,发现了 很多 这种类似的问题,开始以为是CPU5V 电容 无效 ,所以 换了一个电容 试试,结果 还是一样,那就继续找吧,后来才看到 51123 芯片下放有一个电容 和一个电阻 发霉了。。。  因为那个电阻和电容  有点小,发霉也不是很 清楚,不仔细看 还真发现不了。

最后找了块料板 ,更换上 后 测试 开机一个晚上 没有掉电关机过~ OK 了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网友:
C壳上的海绵扣了吗?

网友:
不光技术好而且心细

网友:
这个论坛上已经发过很多次了。

网友:
HA PASADO VARIAS VECES,PERO GRACIAS POR COMPARTIR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应该秒杀啊!

网友A:
这个都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中的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通病了。

发霉都是通病了么

网友:
通病当中的通病。。

网友:
修机器先修通病,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机器就爱出这个通病,还好没有烧东西,

网友:
51125   还有一个51511  我碰到过

网友:
EEEEEEEEEEEEEEEEEEEEE

凤城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又学到一项

网友:
这里是制造的缺陷链接公共点的电阻容易腐蚀 ,引起不开机等问题

网友:
电阻与电容是这个主板的通病

网友:
如果大短就特别容易发现。

网友:
通病,海绵吸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你不会不知吧!神人也,

知道啊 ,之前修了很多

网友:
嗯,海绵已经做了 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霉都是通病了么

是的 发霉都是因为 TPS 51123 上面盖着块海绵

网友:
这个是b460的通病了,还得把c壳这个位置贴的海绵去掉要不还会腐蚀

网友:
仔细看大师的第一步

网友:
这个本就这个地方容易坏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就怕修掉电的机器

网友:
修机器一定要心细啊

网友:
呵呵通病。很多人都知道了

网友:
C盖上这海绵,引起的,一定要拆了,不然一两个月又返来了

网友:
发霉,进过水吧。,

网友:
通病,论坛一搜一大堆

网友:
B460通病故障还真是多啊!

网友:
这种属于通病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啊

网友:
这个通病来的  左边那个电阻爱腐蚀 换个百多K的就行

网友:
把图片放大看后,那个电容发霉不难发现,难的是那个电阻吧?

网友:
海绵惹的祸

网友:
通病了,这机通病就是多

网友:
修机器先修通病,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刚修了个。。不知道行不。。。

网友:
这都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