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精典故障解析一例(更新)

楼主(2015-11-23):
    今天刚好有些时间就打算发个帖子把我以前修的一块DELL M5010的板子呈上来,故障虽然不是很难但其中过程及一些维修思路我觉得还是很有参考意义。   这个板子拿到手里的时候现现象不触发,没有出待机3/5V电压,待机电流为0.01A,对于这种现象我们首先就应该考虑待机芯片RT8205的工作条件看是否满足,如图所示:

    要满足有待机电压的条件有二:一是8脚17脚要出线性3/5V电压;二是1脚6脚的EN信号电位不能为低,说到这也许有人要问了,那13脚的EN信号是做什么用的,其实13脚的EN信号就是出线性电压前提条件之一,还有二个就是16脚的VIN与3脚的REF.
   实测发现RT8205的1/6脚电位为低,其它脚位正常那么很明显问题就在这里了,遵循着这条线索找下去发现是EC没有发出3V_5V_EN所以导致复合管PU4606全导通以致把1/6脚电压拉低如图所示:

    对于这颗NPCE781BA0DX的EC来说有点意思要想发出3V_5V_EN则必须满足条件有两个:一是供电+KBC_PWR二是南桥发给EC的时钟32.768KHZ;如图:

    实测发现EC时钟正常但供电为0 而EC的供电又是有线性电压+3.3V_RTC_LDO通过一个P管Q3703转换而来而来,在这一点上和很多的EC型号都不同,很多EC都是由线性3.3V直接供电的,但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板子上的EC是很少坏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佩服设计者考量的。如图:

    由图可知要想使P管Q3703正常导通那么D3703这个复合二极管的3脚AC_IN#就必须为低电位可实测却为高电位,继续按这条线索量下去发现AC_IN#是由一颗PQ4502的N管的所控制,而这个管子的基极信号ACAV_IN就是连到充电控制IC PU4501的13脚ACOK信号 如图所示:

     实测发现ACAV_IN信号也就是充电IC的ACOK信号却为低电位这明显不正常,要想使ACOK为高电位则充电IC的第2脚必须有一个正常的侦测电压,到了这里真正的凶手终于浮出了水面原来是ACIN上的一个分压电阻PR4509烧坏了,换上好的电阻后经测机一切正常,哎,累啊!呵呵
     也许有人要问了,为什么ACIN不正常了隔离电压还能过来,呵呵,这个板子的坑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一般型号的主板都是ACIN不正常隔离就无法开启,你们仔细看这个P管PU4502 D S极的方向就会明白了,它内部的静电保护二极管是正向偏置的状态,G S极之间没有电位差它也一样可以转换电压过去,只不过转换电流小一点而已。如图所示:

网友:
谢谢分享,很清晰明白,就是图纸放得有点乱了,不过最终还是看明白了。

网友:
不错,有图纸,没什么难度

网友:
这种芯片不坏的故障,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A:
大师不愧是大师,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不愧是大师,牛啊!!!

过奖了。。。。。

网友:
佩服  楼主观察仔细

网友:
虽然能通过内部二极管导通,但是,通过测量保护隔离管的G极电压,就能测出不同的地方,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真是不错,就是没有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这芯片是挺烦的

网友:
思路清晰 耐心可学  楼主技术不一般

网友:
给楼主大赞   随便蹭点下载分

网友(2016-01-10):
楼主技术可以哈

网友B:
我这里有一台 一样的机器没有3V5V,EC供电都有,EC就是77脚没有波形,测到南桥旁边R2018一样也没有波形,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一台 一样的机器没有3V5V,EC供电都有,EC就是77脚没有波形,测到南桥旁边R2018一样也没有波形,是 ...

BIOS也有可能你刷过没有?

网友B:
回焊了一下就好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焊了一下就好了,谢谢了

  焊了什么东西? EC? 桥?

网友:
回焊B IOS芯片,看外观也没有空焊,不知道怎么回事,客户拿走几天了也没有回来,估计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