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机器上电不开机故障判断方法 全网首发!!!!

楼主(2015-11-23):
其实这是维修工作室必备的只是,但是对于很多小白来说,这就是经验。我还是比较喜欢吧自己的经验说出来的。各位师傅们也多多吧你们的经验说出来吧。
看了这么多帖子,发现没有人吧这个方法说出来,对于刚入行的朋友来说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方法吧。

我们经常碰到用户拿着AMD的机器来修理,桥是AMD的,显卡是AMD的。
测试呢,发现电流上来了,但是就是不显示。碰到这种情况那你怎么分辨是桥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呢?
之前我都是通过拆下内存来实验,因为内存拆下来了就过不了内存,内存过了才会是显卡。通过看电流来判断故障,但是经过长时间实验发现这个方法也不是百分百管用,而且经常引起判断错误。
有的人说,那简单啊,上BGA焊一下就知道了,不是显卡就是桥。···这个方法是可以,浪费时间,并且容易搞坏本身良品的桥或者显卡。
示波器测量,内存总线的波形来判断是否过了内存?,你没示波器怎么办。这个方法不适合大众。
好下面是我要介绍的百分百管用的方法,并且百试百灵,无副作用,无不良反应,是居家必备,杀人旅行的最佳良品:
  只要你有风枪,只要你有隔热胶带。如图测试

请仔细看清楚哦,我的隔热胶带是只粘了一点点,并没有直接整个粘贴到另一个非测试芯片,比如我要加焊桥就吧胶带竖着贴,挡住显卡,而不是直接把隔热胶带贴到显卡上面。
  这样做避免热风枪的热风间接吹到隔热胶带上,引起另一个芯片也发热,引起误判。

具体实用方法,我是风枪开到最高档,250度,粘上隔热胶带(如图粘贴),对准要测试的芯片循环吹,大约30~50秒,然后上电看是否亮机。如果没有亮,同样方法吹另一个芯片。找出故障芯片就是如此简单。

这个经验我是第一次在网络上发出来,我想以前肯定有前辈也用过同样的方法判断此类故障,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今天我就吧这个秘密告诉各位新进入这个行业的朋友。如果觉得我的帖子对你有帮助,或者有启发,就请点个赞,加电分吧。

  以后还有更实用的方法发出来哦,赞一个吧。(实在没下载分了,各位一定要加分哦,加分你们不会掉分的。)

当然,内存判断法也可以使用,或者以上方法综合使用效果最佳。

暖。残阳‘’ + 1 赞一个!

网友A:
直接吹,会修的好吗

网友B:
我没有看错是250°吗?

网友C:
还是内存好判断 吹没成功过

网友D:
插或不插内存看电流就能基本看出来了,以及观察桥和显卡散热胶垫是否垫好是否合适,还有你局部加热,挡住显卡,并不能完全阻挡热量的传播,板层也是导热滴。  个人看法,  勿喷。。。。。。。。。。。。。。。。。。 现在AMD的 全集成单 桥,整个主板 一个CPU 的也很难搞了,

网友E:
嗯,这个方法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电流一般都能知道了,你这方法有点麻烦,只要用风枪把芯片吹热基本都会亮机

网友F:
450度吧 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G:
我们也是这样判断的。温度最高,风量最大,对着桥片旋转吹1分钟左右,稍微冷却下试机。不要马上试机。

网友:
电流就看出来了,而CPU不跑码时,电压偏低0.2-0.3V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拔内存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吹,会修的好吗

不会修好,但是可以判断出是哪个芯片的问题,然后再上BGA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看错是250°吗?

没有看错,250度来吹,第一不会吹爆芯片,第二避免温度过高吧旁边的芯片吹的太热,引起误判。并且我说的是吹30~50秒,时间自己看着办,一般都会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内存好判断 吹没成功过

内存判断的话如果电流变化太小,基本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或不插内存看电流就能基本看出来了,以及观察桥和显卡散热胶垫是否垫好是否合适,还有你局部加热,挡住显 ...

说的对,所以温度才要调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这个方法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大哥学习了,就给加点分吧。有动力才有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F:
450度吧 是不是弄错了

不是450度,温度太高了,会吧旁边的芯片也吹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也是这样判断的。温度最高,风量最大,对着桥片旋转吹1分钟左右,稍微冷却下试机。不要马上试机。

不太喜欢温度太高来吹芯片,容易误判,并且容易出问题,个人感觉。

网友:
amd的北桥最容易虚焊。。。电流上来了。直接打内存的波。没有就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