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600GSO 768M DDR3显卡结果 求教高人显存位置?

楼主(2015-11-23):
一块ONDA 9600GSO 768M DDR3  小花屏,使用的的三星显存,
用MATS检查报下面错FBB=B43有问题,求教达人,具体显存位置

网友A:
遇到这种全部是写错误的,也不会看是哪个有问题

网友B:
哈哈你有的换了,或者一个一个重置看看

网友:
这种到现在也不会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全部是写错误的,也不会看是哪个有问题

请指教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有的换了,或者一个一个重置看看

当然,:L

网友:
中间那两颗,你拆掉下边一颗再测试,看看它是不是B区报错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指教一下,好吗?

我遇到这样的也不会,只会修简单的供电...帮你顶了

网友:
这种显卡发热大,先焊桥,然后才是显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