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寸宏基的显示器,开机一分钟左右就灭,

楼主(2015-11-23):
这台机器换过电源板,换了高压板问题还是一样,确认了灯管是好的(直接拆屏装到别一台显示器上正常)现在只有驱动板了,求分析

网友:
灯管熄灭后,检查驱动板开启,ADJ信号。如果没有顺着线路找,实在不好搞换块驱动板,也不贵。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
首先你确定是不亮了还是屏暗,如果是屏暗你就看看电源板和高压板。不显示在维修主板,先确定问题的地方,主板的问题你把开关给拔掉在看看。

网友A:
好像听说驱动板有些电容温度过高就会引起这种问题,你先等机器冷却下来让机器正常,然后用热风枪加热一些电容如果故障出来了就把电容去掉

网友:
  也有可能是  16v 的滤波电容
lz    换了电容没啊

网友:
你要先确定1分钟后灭,是暗屏还是完全黑屏,这是两个地方的问题,驱动板会导致的暗屏只有开启信号的问题,没其它的,

网友:
把该有的电压都测量一下,前后对比,不就清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听说驱动板有些电容温度过高就会引起这种问题,你先等机器冷却下来让机器正常,然后用热风枪加热一些电 ...

以前我修这个牌子和他同样的问题,我是全换驱动板上的小电容好的

网友:
是不是电容换大了?

网友:
换到其他机子上正常,并不能说明灯管就是好的

网友:
黑了后 看下控制

网友:
同问,有知道的不

网友:
楼主先看下按键有没有漏电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ON信号断了,认真查一查。

网友:
检查灯管了吗???

网友:
去保护电路。

网友:
黑屏后找个亮点的手电筒看看有没有图像,没有图像是驱动板坏了,有图像就是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估计是灯管问题

网友:
主要看黑屏时,是暗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