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KC显示器,12V 5V 无输出

楼主(2015-11-23):
300V大电容,电压正常,

图2中,右下角四个电脑烧掉3个,上面型号已看不清,求大神,用知道用多大的替换吗? 已知第一个电阻是10K,

网友:
  这个板 可以改通用的,,省事 效率高

网友:
改个电源板快多了

网友:
换板吧,快多了

网友:
淘一个回来也不要多少钱,没型号了不好搞

网友:
建议陶板或改板。

网友:
不见了三个电阻了!!! 懂就跑电路   不懂就换版!

网友:
直接改【迅维】模块,方便

网友:
热地很简单的,不会就用电源模块

网友:
新手修电源可以用100瓦灯泡,炸保险的感觉挺酸爽的

网友:
6脚IC坏的很多,另外次级二极管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