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蓝屏代码0*0000009C求助

楼主(2015-11-23):
如题,Y471A二修机,板号LA-6884P,到手裸板待机0.15A,HM65微烫,果断更换,上电触发0.55A掉电,手膜EC发烫,更换,上电电流一路正常,接屏显示,装机,再试,进系统蓝屏,代码0*0000009C,重装系统,无论XP还是WIN7,重启解压时蓝屏,代码一样,而且进03PE可以,进WIN8PE到WIN8标志那里卡住,一会整个屏变蓝色,无字,一会重启,刷BIOS,加焊显卡,重焊HM65,故障依旧,查论坛,测U11,正常,非通病,度娘有说9C代码是CPU超频,或其他硬件问题,遇到过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在线等,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1-25 20:02):
等到今天终于等来了U,换上如大家所愿,就是U的问题,大家以后遇到注意了

网友A:
CPU换了,没。。。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了,没。。。

怀疑过CPU,但手上没有,坐等今天有没有客户拿HM65的机器来

网友B:
是不是 显卡那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显卡那部分有问题

来时观察显卡没有动过,而且重新加焊了一下,应该不是显卡,怀疑CPU,可惜手上没有,看今天有没有修到HM65的机

网友C:
最后是cpu 问题吗

网友D:
硬盘,cpu,内存,你的这个最大的可能就是cpu,也可能是cpu供电有问题,有代换的先换个u试试...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呗!!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盘,cpu,内存,你的这个最大的可能就是cpu,也可能是cpu供电有问题,有代换的先换个u试试...

硬盘、内存换过,CPU供电示波器打过,有一相供电波形有一点点异常,MOS管换了,一样,还没有换958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是cpu 问题吗

手上没有U,朋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盘,cpu,内存,你的这个最大的可能就是cpu,也可能是cpu供电有问题,有代换的先换个u试试...

不上硬盘,就进WIN8的PE也进不了,03PE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硬盘、内存换过,CPU供电示波器打过,有一相供电波形有一点点异常,MOS管换了,一样,还没有换95831

因为现在新u是直接管理内存的,u不行,就会导致内存写入出错.你那个9c向内存写入的数据有问题,导致的蓝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上硬盘,就进WIN8的PE也进不了,03PE可以

03进得了,可能是它映射到内存的某个其它地方,所以不会蓝,其它的写入的数据刚刚好在坏的地方,它就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为现在新u是直接管理内存的,u不行,就会导致内存写入出错.你那个9c向内存写入的数据有问题,导致的蓝屏.

谢谢,那等U在整,先不动板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蓝屏代码A5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了,没。。。

确实是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那等U在整,先不动板了

确实是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03进得了,可能是它映射到内存的某个其它地方,所以不会蓝,其它的写入的数据刚刚好在坏的地方,它就蓝了...

确实是U的问题

网友D:
新的cpu都集成内存管理 器的,功能越多,出问题就越多.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新的cpu都集成内存管理 器的,功能越多,出问题就越多.哈哈

今天接了台B40,没有看到桥,都集成U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接了台B40,没有看到桥,都集成U里了吗

外设应该全部由io管理了,其它高速设备应该全部是cpu管理.

网友:
又学了一招,超频的稳定性要差些

网友:
唉,现在英特尔cpu也容易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新的cpu都集成内存管理 器的,功能越多,出问题就越多.哈哈

单桥吧。再找找看。不可能一个都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桥吧。再找找看。不可能一个都没有吧。

看图,真没有看见桥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桥吧。再找找看。不可能一个都没有吧。

不好意思,回错贴了这个板是单桥,没桥的是另一个贴,B40的机

网友:
解决就好了,蓝屏很多原因的

网友:
楼主应该简单入手,走了些弯路

网友:
原来CPU也会造成蓝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