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进水机艰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5-11-23):
直奔主题,三星300E4A板号BA41-01666A 适配器大电流,拆机触摸板下方进水明显,实测公共点,内存供电,对地大短路,感觉就不是很爽啊,貌似烧了一大片,然后我就哭晕了,内存供电,后级,烧了一大片,连内存也挂了,以下都挂了,找的过程就不说了, 跟客户商量后,决定修修看,毕竟是在我们这买的, 补好烧掉的原件后,更换了51117,确保不发生二次故障,把芯片,和刚烧掉的的位置都打了一遍对地值,上电,还是不出电,再看外围,看上图,ton r249  boot  r470都无穷大,更换后电压出来了,1.42v不对啊,电流也只上到了0.16A。cpu供电没出,fb反馈,设置电阻都量了一遍,没问题,不管了,内存pg不参与下一步上电,1.42v也够内存工作了,看cpu供电吧。 vin,vdd,boot,vron,基本工作条件都满足了,svid电压出来了,由于没器,打不了波形,硬伤啊,没办法只能测svid发出的前提了,procpwrgd高电平,svid才会发出,r295可做测试点,没电压,,查pch工作条件,基本满足, 那就看看pg吧, chp3-dram-pwrgd3.3v,kbc3-pwrgd没有,看图纸由ec125脚发出,到这个门,令两组到pch, ec125脚有电压,但是另俩测试点没电压,以为断线,飞线无果,几个测试点都不通,跑线,无果!没办法了,换桥试试把,上bga,冷却上电,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换桥风扇狂转,刷了个BIOS,至此修复亮机 修得不容易,写的也不容易,大家给加点分吧,欢迎吐槽狂喷,谢谢!两个疑点,为什么内存电压只有1.42,为什么kbc3-pwrgd几个点不通!

网友:
另附上点位bios

bios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CAD.rar

点位查看器

PETRONAS-14DC (300V4A).rar

点位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释 ,要是我 就死修这两个信号

网友A:
南桥短路,导致拉低了对吧,不过居然还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短路,导致拉低了对吧,不过居然还能开机

没短路,阻值正常

网友:
这个看乱了脑子

网友:
那怎么没信号

网友:
时序清晰 加分

网友B:
进水的机器很难搞的,要是断线了就要修死了,楼主的技术还是很牛逼的

网友:
进水腐蚀了麻烦

网友C:
佩服  楼主观察仔细

网友:
怎么乱了,我修的也挺乱的

网友:
桥没发出信号,加焊也无果,所以直接换桥

网友:
谢谢,鼓励,大家加QQ,或者推荐一个QQ群多交流交流技术呗,1136337299

网友:
哈哈,你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  楼主观察仔细

哎,一修机还好,二修就不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弄,很难 很难。

还好啊,最重要的是时序,大致时序至少要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很难搞的,要是断线了就要修死了,楼主的技术还是很牛逼的

进水几断线还是很好找的,只是坏的东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