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两只LED交替闪烁电路

楼主(2015-11-23):
制作两只LED交替闪烁电路

    这是一个简单的电路,用晶体管2N  2222A和一些电阻器驱动2个LED,两个LED交替闪烁。

元件清单
2N2222*2
10k电阻(棕黑色橙色)* 2
390欧姆电阻(橙白棕)
*2
100UF电解电容
*2
蓝色LED(或其他颜色喜欢)
*2
电池(3 - 9V)*1
开关*1

                      电路原理图

              三极管管脚图

               焊接三极管

               焊接LED与电阻器

                               焊接完成

                               用斜口钳将长的引脚剪掉。电池电压不要超过9伏。

网友:
不停的交替闪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个电路很熟悉,其电解电容本身容量值决定了LED交替闪烁变化的时间间隔值大小。

网友:
这个好像是叫做多谐震荡电路,以前玩过。频率跟 R C 的大小有关

网友:
不懂,看着很厉害,膜拜

网友:
低频振荡电路

网友:
可以自己制作一个警察用的红蓝交替闪烁灯 ,玩玩。已经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