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ms-7336 全板无电压 不停复位

楼主(2015-11-23):
   RT   主板是V星的   故障是全板大部分电压都在跳变   就是从0~12 或 5 、3  跳变   主板上的待机  开机针脚电压不跳变   12v之类的电压全跳变 还有就是全板供电都没有  紫线5v正常不跳变  开了机之后也一样不跳变    绿线则不停跳变   强制开机主板电压就不会跳变 不过还是没有内存电压  还有就是 slp_s3这个电压也是不停跳变主板上的ms-7g专用芯片和io我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现在暂时没什么思路了  来求助一下     不知道南桥会不会引起这种问题呢?

网友A:
ms-7336     946 平台 主板
你是不是要按照 上电时序来查啊!

网友:
一个一个来 按时序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7336     946 平台 主板
你是不是要按照 上电时序来查啊!

绿线偏低至3.5v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偏低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绿线偏低至3.5v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不正常 被 拉低了!  跑线咯!

网友:
V星好怕搞啊  太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被 拉低了!  跑线咯!

   电压现在正常了   复位出来了  是CPU风扇口旁的Q1 Q3损坏的   可是不跑马  还在查

网友:
电压跳变是因为q1 和 q3损坏的  在CPU风扇口旁的   不过现在还不跑码   按道理应该跑马了啊

网友:
还过电源没有啊,摸看那里发烫不

网友C:
我和你一样的情况 怎么搞啊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次级有短路造成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一样的情况 怎么搞啊

我更换了CPU风扇旁边的 Q1 Q3  复位出来  电压就不会跳变了  不过我的还不会跑马  暂时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引起不跑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更换了CPU风扇旁边的 Q1 Q3  复位出来  电压就不会跳变了  不过我的还不会跑马  暂时还不知道什么问题 ...

  看下 刷BIOS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 刷BIOS  啊

行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 刷BIOS  啊

刷下BIOS真的可以显示了   不过CPU风扇报错   显示一会就关了  关掉风扇检测还是不行 坑爹啊 这主板

网友D:
把时序跑一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时序跑一遍就好了。

主板现在已经可以显示了   不过认不到风扇   在BIOS李关掉风扇检测还是不行

网友:
全版无电压  怎么回有不断的复位

网友:
查主板电路图。。看看那个供电不正常吧。。Q1 Q3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