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显示器灯闪

楼主(2015-11-23):
明基显示器G900WA,故障为开机黑屏指示灯闪烁,不接驱动板时5V、12V均正常。接上驱动板时5V、12V均有不同程度的上下电压跳变,接不接灯管都一样。驱动板电压也有跳变,按开关键无反应。
量了电源板和驱动板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电源板换过电源IC、开关管和大小电容。不知道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还是驱动板控制芯片本身有问题,望各位论坛
师傅能指点下了 谢谢

网友:
碰到个和你症状一样的,品牌不一样,我是换驱动板好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A:
先代换个驱动板,确定它是带不动负载还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代换个驱动板,确定它是带不动负载还是电源板有问题

问题是没得代换,有代换不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没得代换,有代换不就解决了

那你找个12v.5v的负载,比如12v的电机之类的负载,把板点起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随便找个电源板应该就知道了吧

网友:
找个代用电源板 试试

网友:
叫客户换板

网友:
找个驱动板,改下线序,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更换驱动板吧

网友:
板上好象有个1117,换了试试

网友:
换板解决一切。

网友:
从现象看,更像电源板带不了负载

网友:
按你所说驱动板各个电容对地阻值正常的话。感觉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首先改个驱动板试试 先确定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  确定是驱动板的话就主要修驱动板 真修不了就该驱动板吧

网友:
明显是电源板带不起负债

网友:
多半是电源板问题,带不动负载,断开高压供电看看

网友:
外接电源就可以判断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高压可能短路有保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