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ios供电来源于哪里

楼主(2015-11-23):
修到个显卡,上级跑马b2,觉得是认gpu,在读取bios资料的时候卡住的,一查,果然显卡bios无供电,3/7/8脚电压全为0,对地值100多,虽然是小了点,感觉应该也是正常的。接下来就查bios供电,可是bios周边线路太多,根本很难跑线,只是查明白dac供电和bios供电是同一路,来源不清楚,特此一问,感觉是来源于pcie接口的3。3v,或者显存那边升压过来,不至于是核心供电过gpu再过来吧,迷茫中

网友:
哈哈哈,成功了,直接pcie口飞线过去,管他3721,就是不能进系统,可以亮机了,估计这个卡是被雷打的,这么多问题

网友:
3.3v就来源于主板受控于显卡

网友:
主板的pcie,这个我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