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无时钟

楼主(2015-11-23):
本人小白,刚开始学习主板维修。刚好手里边有块板子,技嘉GA-970A-DS3 R3.0的,通电立马就掉电,然后再点开机针无反应。测量南桥供电3.3V.1.2V都有。待机针5.1V  I/O是IT8728F 测得第4.35.66.67脚电压都正常。
时钟芯片为ICS9LPRS477DKL  无时钟供电。论坛里面没找到图纸,跑遍某宝也没图纸。求各位大侠支招啊,下一步该怎么找。拜谢啊

网友:
在线等啊  求指教

网友:
先把通电掉电修好再说

网友A:
拔了4口ATX看会掉电吗 会不会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了4口ATX看会掉电吗 会不会是短路

拔掉四口一样  不能触发

网友A:
串口芯片拆了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了4口ATX看会掉电吗 会不会是短路

如果是短路的话 绿线应该被拉低低电平吧  但是我这个一直都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芯片拆了试下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会不会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短路的话 绿线应该被拉低低电平吧  但是我这个一直都是5V

我说的是12v短路

网友:
毛线啊  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芯片拆了试下

你好  I/O被我干掉了  重植了一下 现在不掉电了
下一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I/O被我干掉了  重植了一下 现在不掉电了
下一步呢

那现在是什么状况 电压的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是什么状况 电压的正常吗

时钟还是没供电 不跑码  然后I/O的4脚原来是2.5V  现在是4V了 35脚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是什么状况 电压的正常吗

66脚正常3.3V  67只有1.9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时钟还是没供电 不跑码  然后I/O的4脚原来是2.5V  现在是4V了 35脚电压正常

量下时钟芯片9脚有没有3.3v电压 或者换个时钟试下 前提是你的其它电压的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下时钟芯片9脚有没有3.3v电压 或者换个时钟试下 前提是你的其它电压的正常

内存供电 南桥  CPU供电全部正常的。想先研究下  ,我准备报迅维远程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还是没供电 不跑码  然后I/O的4脚原来是2.5V  现在是4V了 35脚电压正常

谢谢你啊 麻烦你半天了  我手里没有I/O。。。。废板子倒是不少  8728F 可以和8718代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还是没供电 不跑码  然后I/O的4脚原来是2.5V  现在是4V了 35脚电压正常

9脚是2.7V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 南桥  CPU供电全部正常的。想先研究下  ,我准备报迅维远程班的。。。。。。

那还不如先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下时钟芯片9脚有没有3.3v电压 或者换个时钟试下 前提是你的其它电压的正常

时钟芯片是ICS  9LPRS477DKL  我手里的板上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是ICS  9LPRS477DKL  我手里的板上都没有

那你问其它人看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如先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看下

书我也买了  对了 这个时钟芯片干下来以后  有供电了  是时钟芯片挂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书我也买了  对了 这个时钟芯片干下来以后  有供电了  是时钟芯片挂了吧

那要换了之后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换了之后才知道

太谢谢你了

网友:
不客气 互相学习嘛

网友C:
掉电就不正常啊。先修掉电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掉电就不正常啊。先修掉电问题啊

掉电问题 经梦幻指导下修好了  现在就是时钟不供电了   拆下时钟 就有供电了 我在定时钟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电问题 经梦幻指导下修好了  现在就是时钟不供电了   拆下时钟 就有供电了 我在定时钟芯片

有无时钟芯片,如果时钟集成到桥里面的话,坏桥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无时钟芯片,如果时钟集成到桥里面的话,坏桥可能性要大些

有时钟芯片的

网友:
测量时钟芯片周围三极管g级看有没电压开启时钟

网友:
板修好了吗

网友B:
没  现在的情况就是 不掉电了  没时钟芯片放上去 就没供电  我再找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  现在的情况就是 不掉电了  没时钟芯片放上去 就没供电  我再找时钟芯片。。。

修好了 说下

网友B:
我又看了下 PCI B16脚电压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如先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看下

这本书啥时候重新上架就好了。第一次机会没把握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本书啥时候重新上架就好了。第一次机会没把握住啊

那你要问管理员 问我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看了下 PCI B16脚电压没了

你先把时钟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问管理员 问我 我也不知道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么?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