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90U 不显示

楼主(2015-11-23):
v490U 不显示 版号 VL3 开机 电流到 0.7几掉到0.65 不插内存 0.65 没CPU CFX电压 BIOS 刷过 不行 其它电压都有
cpu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还没有跑,查PG与复位。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那就是过内存 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没

网友:
不跑码,查PG、内存条件试试。

网友:
bios U23 u20都刷了 在论坛下载的 不行 CPU GFX电压 没有 没修好 还在收上 没思路

网友:
那位给个 U23 BIOS 程序 论坛下载的刷了不行

网友:
没过内存吧,按不过内存修,几大条件测一下

网友:
应该是 不跑吗

网友:
PCLK_SMB
(9,14,29,30,31) PDAT_SMB SMDDR_VREF +0.75V_DDR_VTT 都有 不插内存电流 0.65 插内存 0.73过一会掉到 0.65

网友:
笔记本修好了 谢谢各位 飞线好了

网友:
怎么飞的,也没说呢,是不是没有开启屏信号啊,3.3VDE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故障,请问楼主是飞的哪个线。

网友:
换个CPU试试,cpu cfx是cpu集显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