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M9DRD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5-11-23):
M9DRD液晶显示器电压正常,按键开关没有电压,驱动板上的3.3  1.8V电压都正常,不知是不是程序的问题,有知道的请帮回个贴

网友:
多数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刷个试下就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8163-1-1.html  这里 有一个驱动  你试下

网友:
开关信号由电阻上拉,但受控制于MCU的程序,一般没电压先查上拉电阻,再刷程序。

网友:
可以刷一下程序,,,,,,,,

网友:
怀疑程序有问题直接开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