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e125 有时开机,有时无待机 估计是通病。

楼主(2015-11-23):
联想ibm e125 有时开机,有时无待机不触发。加焊过桥没用,参考本论坛上面一个帖子说断开PR80就好了。。。果然用戒刀把它划断了机器就正常了。。。。附上PR80的位置。估计是通病,不少遇到呢。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0598-1-1.html

网友:
恩  是的  谢谢  下次遇到问题直接操作

网友:
对的  通病就是捡钱啊  下次不要盲目的主桥

网友:
感谢分享这样的图片案例

网友:
这种故障也太多解决了.不错,收下.

网友:
PR80和rt8206是什么关系啊,断开就可以求解释

网友A:
想知道为什么断开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为什么断开就OK

可以参考上面新写上去的帖子地址。

网友:
  先查电路  不到万不得已不动桥

网友:
这么说还是温控故障了。

网友C:
这里电阻为什么用PR表示,不是用R吗?

网友:
这个工程量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电阻为什么用PR表示,不是用R吗?

不用管这个,有个绿框的表示根本没这个零件,板上只有一条导线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上面新写上去的帖子地址。

好的,到时看下

网友:
受教,下目前还没有碰到

网友:
这是去温控保护的意思吗?

网友:
通病不知道,反正这个效果非常好

网友:
非常不错好办法 可以下次参考试试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看的都很复杂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电阻变值了吗这个应该是关闭系统供电的

网友:
         建议加个权限。。感谢楼主分享通病贴。

网友:
这可以有,图文并茂

网友:
有通病的地方,下次修到会多注意下的

网友:
用刀划多不好  去掉那个PR80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