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lm 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11-23):
型号:G31T-LM REV1.0  故障:有复位不跑码

碰见这样的主板,习惯先把供电先测一遍,当测内存槽旁边两个场官时,故障找到了。

这两个场管一个是0.6V 一个是0.9V 正常都在1.5v左右.
故障点找到就好修了。打开这个G31T-LM2的图纸。两个场管是Q15和Q30 受控于U16(324)

测324 的第3脚和第5脚只有0.64V
正常应该是1.05V 。问题找到,查图纸看一下1.05V 是从哪来的。

3.3V 经431转换成2.5VREF 。2.5VREF经ER16和ER15分压得V1.05
实测431 只有1.5V

更换431故障解决

网友A:
431坏的真的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1坏的真的没有碰到过

431在这里工作性质等同于一个2.5V稳压二极管。

网友B:
楼主这里主板故障应该是无复位不跑码,内存槽旁边两个场管在这里都是控制桥供电产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里主板故障应该是无复位不跑码,内存槽旁边两个场管在这里都是控制桥供电产生的吗?

我用的这种卡,有复位灯亮,没复位灯不亮。灯亮根据检测卡判断有复位。

网友C:
431运算放大器坏了没内存供电导致不跑码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31运算放大器坏了没内存供电导致不跑码是吧

这里推测是没有桥供电导致的主板没有跑码。

网友:
431坏引起的故障。

网友:
稳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
这里431损坏就是本身正负极测试点之间阻值变大,即反向导通压降也会增加,正常压降值在0.8V左右。

网友:
内存槽旁边两个场管在这里都是控制桥供电产生的

网友:
G31的主板图纸不好找

网友:
桥的电,没有出来

网友:
基准电压料坏导致后级无电压产生,较常见问题,如lm358料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