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全板无复位和技嘉EP43T跑C1掉电维修

楼主(2015-11-23):
主板:华硕P5P43T和技嘉EP43T-S3L
故障:华硕P5P43T全板无复位和技嘉EP43T跑C1掉电维修
分享一下维修解决的问题,华硕P5P43T自动上电且全板无复位,我先COMS放电无果,然后直接查IO有没有发出PG给南桥,IO是83627DHG-A,71脚为PG的输出脚,实测为0.9V不正常,正常为3.3V。于是测焊盘阻值只有30多,跳起71脚测有200多,刷刷换个IO,阻值正常了,发现还是全板无复位。跑线路找到IO附近的822,测量一端3.3V,一端0.9V不正常,换掉就OK了
第二块主板是技嘉GA-EP43T-S3L跑C1然后重启还是挡C1,无限循环。考虑到技嘉的双BIOS,先对换发现还是一样。没办法老实查,内存槽238脚0.9V,不正常,跑线找到U6拆掉就OK了

网友:
U6在这里应该是接收南桥发出的系统总线信号8脚小芯片。

网友:
说的简单,看的明白,不错,谢谢

网友A:
现在一看华硕的板子,第一个就想到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看华硕的板子,第一个就想到822

有没有可能 IO 没有坏

网友B:
我也感觉这里io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为啥把他拆掉就好了

网友:
档内存啊,华硕都知道的,那个排阻就爱坏

网友:
现在这些主板都是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加大维修难度

网友:
楼主未能帮忙分析一下U6集成块的作用,

幸好NECO分析了一下,这个集成块是什么型号,旁边的U7是不是原版就未使用?

网友:
不错讲的一看就懂

网友:
还没看懂!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这里io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那为什么阻值变小了,挑开71脚有200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阻值变小了,挑开71脚有200多

这里焊盘阻值只有30多欧姆 其实就是相连IO 71脚的对地阻值,挑起71脚测量有200多欧姆,相当于这里测量的是71脚对应相连焊盘对地阻值,其这里822排阻内部阻值变大的话,也就影响71脚正常对地阻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焊盘阻值只有30多欧姆 其实就是相连IO 71脚的对地阻值,挑起71脚测量有200多欧姆,相当于这里测 ...

大佬就是大佬  解释的真好

网友:
跑线路找到IO附近的822,测量一端3.3V,一端0.9V不正常,换掉就OK了(是不是从71脚跑线到电阻822阿)

网友:
LZ对I/O的引脚很熟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