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菜鸟修华擎H81M-DGS

楼主(2015-11-23):
老菜鸟修H81,业余的别见笑!板与修过的技嘉H81、技嘉B85不太一样,一定要上真CPU才能启动,跑马正常内存电压才会正常,避免大家走弯路
前段时间在某宝溜达,看见有块华擎H81M-DGS主板不错,贩子说没修过的,68包快递到家
接电源开机,无法开机,以为开机线开路,跑了半天线,到NCT6776D开机芯片的线没问题,后来在论坛上收索,日,原来这烂货居然要上CPU才能开机,算了把自己用的G1840拆下来好了,上机能开关机了,电压也出来了,CPU电压1.7V,内存1.2V,内存1.2V估计没跑马
上某宝花了16元包快递买了个编程器,上华擎官网看,日,全是自动刷机的,没有编程器用的,编程器已经买了,算了还是改个BIOS吧,找了个原1.40版本BIOS一样的刷了没有反应,内存依旧是1.2V,算了扔边上得了,昨天无聊下载了最新1.90版本的BIOS再改下,昨天天太冷了不想动,今天等收盘完了,心情好,拆主机把,把G1840、内存加好,开机亮机了,再量内存电压1.5V正常了,下面有人说CPU电压有点高,做系统,正常使用,CPU电压依然是1.7V,但在软件中看,CPU核心电压只有1.02V,高手请飘过
下面就是本人改好的BIOS,

网友:
有5张图今天不让上传了,看明天能能否让上传
2015.7月最新BIOS,绝对能上机用,而且这板必须上CPU才能开机,技嘉H81\B85不用上CPU也能开机,也能测量CPU等电压

下面有人要我告诉他怎么改bios,我就把自己怎样改的写下来,高手飘过,觉得可以的加点分可以不?
第一部打开用编程器读出来的bios,是要找到这bios开头部分

第二部打开官网下载的bios

第三步用查找功能查找官网刷bios中我们要编程器写的那部分

按CTRL+D删除多余字节直到我们要写的部分并按保存键保存

网友:
谢谢lz分享 我一看见华擎板就头疼 一点思路的没有

网友A:
教我bios怎么改啊,教我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我bios怎么改啊,教我行吗

这论坛上有教程,找个16进制的编程软件后,,再用编程器把自己主板上的BIOS程序读出来,记住开始的几个字节,然后从官网上下载的BIOS,一般来说找个DOS版本改比较好这个比较短,用16进制的编程软件寻找与原来从编程器读出来的bios开头比较,是的从那段以前的全部删掉剩下的就是我们要用编程器要写到芯片里的东西了

这社区下载什么都要金币,我用的16进制的编程软件是在网上随便下载的uedit32,你自己下载摸索吧,所有的编程软件用起来都大同小异
编程器是土豪金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论坛上有教程,找个16进制的编程软件后,,再用编程器把自己主板上的BIOS程序读出来,记住开始的几个字 ...

哦,我去看看论坛帖子,不懂的还得向你请教,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C:
楼主BIOS怎么改的,不然大家怎么敢用。

网友D:
CPU1.7V这个有点高吧

网友E:
楼主哪个网店买的,给个链接,我也想买。

网友F:
还没看明白如何改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1.7V这个有点高吧

正常使用1.7上系统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哪个网店买的,给个链接,我也想买。

淘宝二手网撒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没看明白如何改写?

图传不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BIOS怎么改的,不然大家怎么敢用。

反正我是把这68元的主板是刷好了,敢不敢用随便吧,本来我把步骤都截图了,结果今天已经不让上传图了,估计明天才让上传图了

网友:
lz.16元买的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网友:
16块的编程器没有见过。。。

网友G:
我觉得没亮机的内存电压1.2V是正常的啊。。

网友G:
请教个问题。。我也是碰到个H81 ECS给联想代工的。。你说不上CPU不通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我bios怎么改啊,教我行吗

昨天的帖子没有几张图无法上传了,说的不清楚
我是这样做的,也是第一次做,
准备工作:用买来的编程器把原来的bios程序读出来,备份,目的是要知道程序的开头,
官网下载的自动执行的bios程序有2部分组成:DOS可执行程序+BIOS源码  或者是WINDOWS执行程序+BIOS源码
1、我下面打开的就是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的程序,请注意看第一行和第二行数据,第一行都是FF,因此记住第二行这就是BIOS程序开头

2、打开从官网下载的BIOS程序

3、上面有个望远镜的图标点击进入查找功能,收索原BIOS前几个字符

4、找到字符位置,这以后就是要用编程器写入的BIOS程序

5、把鼠标移到程序开头,按CTRL+D就可以开始删除
单位是字节

删除完后就是下面的新bios按保存键就可以了,一定要第一行与第二行与原代码一样,不然不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个问题。。我也是碰到个H81 ECS给联想代工的。。你说不上CPU不通电么??

不上CPU就无法启动

网友:
不愧为老手  讲的东西好深奥~

网友:
真心羡慕这哥

网友:
谢谢,,,学习了,,这资料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没亮机的内存电压1.2V是正常的啊。。

我的华硕也是没亮是1.2  点亮了是1.5。。。。。。。

网友:
光看楼主BIOS合成明天非得来补分!

网友:
楼主连BIOS都能改,,太强了

网友(2017-01-19):
学习了,收藏一下,感谢不尽。

网友:
留下一份备用

网友:
心情是关键啊

网友:
赵谢楼主的详细教程。

网友:
可能大家看不懂楼主的BIOS修改过程,其实用WINHEX打开之后,把前1000字节的可执行程序删除就行。和华硕的CAP格式BIOS操作手法一样,不一样的是华硕是前800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