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网络摄像机安装拾音器进行同步录音的方法

楼主(2015-11-23):
网络摄像机安装拾音器进行同步录音的方法

  在有些环境下,不光要进行视频监控,还要同步录音,这就需要在有摄像头的同时,还要接录音设备----拾音器。下面就来说说如何在网络摄像机安装接拾音器。

  原理:拾音器在供电状态下通过音频线将采集的音频传输到网络摄像机,共同通过网线传输到硬盘录像机进行音频录制。

网络摄像机

  带有音频输入插孔的网络摄像机,一般音频插孔标志为Mic in/line in。假设网络摄像机已经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下,所以,关于网络摄像机不赘述。

拾音器

  拾音器是采集声音的主要设备,原理我们可以理解为麦克风+放大器。一般的拾音器采用三线制、四线制,电源正极、音频信号线(正)、公共地。以下图中三线制拾音器为例,红线为电源正极,接12V直流电源适配器正极;黄色为音频信号线,接音频插头线中的音频线;黑色为公共地,接12V直流电源适配器负极和音频头地线。

  3.5mm音频插头(拾音器原配的没有,需另配)有的插头里面有两根线(这种接线比较明确),也有的有三根线 [其中一根(此处的蓝线) 是用不到的,只
用红、绿]。

  12V直流电源适配器(拾音器原配的没有,需另配)一般12v/2A的就足够,这个直接使用跟监控摄像机一样的电源适配器就可以。

具体接法

  S1接D1,S2接C1和D2,S3接C2,C3直接减掉包好。

  每条线的接线如下图所示,音频头插到摄像机的Mic in,在硬盘录像机中设置这路摄像机通道开启录音即可。

  此接法只适用于网络监控系统,如果是模拟监控,音频需要另外布施音频线路,通过bnc头接到硬盘录像机上对应的的音频输入接口。

网友:
这个还要另外单独接啊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前几天刚刚学了一套模拟监控加音频系统的安装,音频线确实是要另外拉,然后通过BNC头和一个转换头接到录像主机哪里去,剩下的就跟和以前一样了

网友:
有没有视频之类的分享一下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知道了

网友:
我用网络摄像机装过拾音器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2017-01-05):
写的太详细了,一看就明白。

网友:
不错,图交并茂

网友:
图文分析易学习它